求助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程序。

楼主(2013-01-22):
51单片机,K1=1,K2=1;Q1吸合2s后=0(k1合k2同时=1,继电器吸合2s后断开)。K3=1;Q2=1.K4=1;Q2=0.(K3合K4组成互锁开关)。K5/K6=1,Q3/Q4=1(K5K6与Q3Q4组成自锁开关).求高手帮忙写段完整程序用于学习,本人刚起步只知道一些量的定义。谢谢。

网友A:
智商太低,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B:
你还是看学校里的教程吧

网友:
plc不懂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看学校里的教程吧

未进学校的,手上只有一些开发板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商太低,没看明白啥意思

就是K1K2同时按下Q1输出2s高电平,K1K2再同时按下Q1再输出2s高电平。K3按下Q2输出高电平,K4按下Q2输出低电平。K5按下Q3输出高电平,K5再按下Q3输出低电平。k6同k5。麻烦给个程序谢谢。

网友:
迷糊了.天书阿

网友:
貌似关系还蛮复杂的。转的头有点晕晕。

网友C:
这个需要初始化一下定时器会效果更好些,定时器用标计位产生一秒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初始化一下定时器会效果更好些,定时器用标计位产生一秒基准

有请赐教,用12m晶振。

网友:
貌似是PLC的程序………………

不过我是考试时候才开始学的这玩意

网友D:
出rmb吧,我给你写 单片机plc都可,没有rmb没有动力!!!!

网友C: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tt;

sbit K1=P0^0;
sbit K2=
sbit K3=
sbit K4=
sbit K5=
sbit Q1=
sbit Q2=
sbit Q3=
sbit Q4=

void INIT0(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void)
{
   INIT0();//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K1==1)&&(K2==1))
    {
      delayms(30);  //消抖
      if((K1==1)&&(K2==1))
      {
       FLAG_Q1=2; tt=0; TR0=1;
      }
    }

    if((k3==1)&&(k4!=1))  Q2=1;
    if((k4==1)&&(K3!=1))  Q2=0;

    if(k5==1)
    {
      delayms(30);
       if(k5==1)   Q3=~Q3;
    }

    if(k6==1)
    {
      delayms(30);
       if(k5==6)   Q4=~Q4;
    }

    if(FLAG_Q1==0) { Q1=0; TR0=0;}
    else   Q1=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序列号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tt++;
          if(tt==200)
            {
              tt=0;
              FLAG_Q1--;
            }

}

网友:
这个最好自己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unsigned int tt;

你好,这里是延时用的吗?(FLAG_Q1=2; tt=0; TR0=1;
)谢谢!
   {
      delayms(30);
       if(k5==6)   Q4=~Q4;
    }

这个应该是这样吧!
   {
      delayms(30);
       if(k6==1)   Q4=~Q4;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请赐教,用12m晶振。

对 那个代码就是12M的,你这个用梯形图看着会更容易理解些。你所说的自锁互锁都是梯形图里的术语。写的程序不知道能编译过去不,写的匆忙可能有不恰当地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里是延时用的吗?(FLAG_Q1=2; tt=0; TR0=1;
)谢谢!
   {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明天安装编译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rmb吧,我给你写 单片机plc都可,没有rmb没有动力!!!!

plc的我写不了单片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帮忙不能编译。请看图!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c的我写不了单片机。谢谢!

很好弄滴,那个公司的plc啊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帮忙不能编译。请看图!谢谢!

把K的大小写改一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弄滴,那个公司的plc啊 什么型号的啊?

我没设备,只有51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K的大小写改一致就行了

谢谢,请看看还有2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看看还有2个。

这几个变量没有定义,定义成char类型就行了…………

想请问一句,你没学过C语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设备,只有51开发板。

  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变量没有定义,定义成char类型就行了…………

想请问一句,你没学过C语言吗??? ...

请帮忙。确实没学,现在在自学(也就是模仿高人的代码,从中学到一些。)。是这样吗?(#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E:
sbit那段代码看见了吧,在那后面另起一行

char FLAG_Q1;

楼主:
引用 网友E:
sbit那段代码看见了吧,在那后面另起一行

char FLAG_Q1;

谢谢,编译通过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编译通过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变量声明啊╮(╯▽╰)╭
使用之前需要先告诉编译器,你需要用到哪些变量,各是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