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访问SATA固态盘

楼主(2013-01-22):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下大家。请问我用FPGA访问SATA固态硬盘时,是一定要用ATA时序(已用ATA转SATA芯片)吗?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不是ATA时序,而是ATA指令

网友:
采用IDE时序,ATA指令,通过SATA转IDE接口后,只能采用IDE接口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TA时序,而是ATA指令

请问你的意思是只用ATA的指令而不用实现ATA时序吗?请问你做过有关的项目吗?能给点资料吗?

网友:
找个ATA-6手册吧,里面详细讲了怎么操作ATA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