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分配器改成半双工的问题!救急啊,谢谢~

楼主(2013-01-22):
目前手上有1 RS485的分配器 1分4的,是单工的,想改成半双工,

设备内部里共5个RS485 + 1个74HC08 + 一个74HC00+阻容原件

没有任何控制器。

请问各位大侠,就目前硬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改能实现半双工,那个使能脚如何处理?谢谢,救急!!!不然死定了。。

另外如果实现不了,如何做才能最简实现啊?

楼主:
自己顶起,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A:
上图看看?估计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估计不好改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没图啊,是个分配器,单向的。

网友:
实物照片也没有?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没图啊,是个分配器,单向的。

不是你设计的又怎样?
既然你连测绘个原理图都懒,我号召大家不要帮这种懒人!

网友C:
既然不是你设计的,估计改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网友们更没法帮你的,信息量太少了,典型的瞎子摸象的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设计的又怎样?
既然你连测绘个原理图都懒,我号召大家不要帮这种懒人! ...

论坛总是有一帮子人跟你这德行一样,感觉很像大侠,但进说无用的话

485分配器,5个MAX485,是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 你懂什么是分配器吗?想也想得到物理连接是怎么样的,至于吗?不帮就拉到吧,还号召,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是你设计的,估计改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网友们更没法帮你的,信息量太少了,典型的瞎子摸象的过程啊 ...

谢谢小马哥,我是刚才才知道你是小马哥的。我不是研发,但是这个问题我自己琢磨是不好解决的,自己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是你设计的,估计改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网友们更没法帮你的,信息量太少了,典型的瞎子摸象的过程啊 ...

其实问题的根源是,我2个不一样的控制器控制同1个设备,485并联在一起接在受控设备上,
短时间设备工作正常,但随机性的发生死机的情况,就认为是信号冲突导致的,想加个485的共享器,把信号隔离。

但485要么就只有分配器,要么就只有共享器,没有半双工的,恰好我一台控制器又需要数据返回,故像把手上的分配器该城半双共,不知道这么说的算明白不!

网友:
我觉得啊,两个不同的控制器,控制同一个设备,这种死机的过程,不太好避免。。。

网友:
站点多否,通信距离如何,如果不多,直接拿掉分配器
所有站点串接接完了

分配器说实话,时间要求苛刻是很容易出问题
平时使用不注意保护也容易产生错误

少一个部件少一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总是有一帮子人跟你这德行一样,感觉很像大侠,但进说无用的话

485分配器,5个MAX485,是分配器分配 ...

是啊,无用的话。没错,在你看来,确实是无用的话。
因为,你要的是鱼,可我只愿意给你渔,尽管我有鱼。

网友B:
毕竟,这里是技术论坛,我也没追究你发错版面的错误,你倒先叫起来了。
你说你不是搞技术的,那不是借口,更不是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这里是技术论坛,我也没追究你发错版面的错误,你倒先叫起来了。
你说你不是搞技术的,那不是借口, ...

好吧!你是对的,,你赢了。。大侠。。。。。满意了吧???

感觉适合在水潭灌水~·你说呢?嘿嘿看了你提的些问题了,连渔都没人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问题的根源是,我2个不一样的控制器控制同1个设备,485并联在一起接在受控设备上,
短时间设备工作正 ...

谁说没有半双工的?你淘宝搜索双向的试试?

网友:
这个改不了,485的限制,
13楼的观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