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适合工控现场用的PLC,基本原理图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3-01-22):
1.MCU采用LPC1765,一路或者两路CAN,一路串口,一路USB,八路继电器
2.AD、输出、输入、MCU、CAN、USB及串口隔离,用磁耦隔离尽量减少元件数量,减少PCB面积
3.AD采集打算采用HCR201隔离输入,C8051F350采集,24位AD,0-5V电压输入兼顾mV输出的传感器,C8051F350可以在程序直接改放大倍数,硬件上不用改动。
4.USB采用ADUM4160隔离
5.串口采用ADM3251E单芯片隔离
6.CAN采用ADUM1201隔离芯片
7.硬件成本控制在300RMB以内

0123补充一点:
1.本来想做上下分层两块板子的,把usb,can,232通讯接口什么的糅合进去一个板子,另外一个板子负责继电器,AD采集。但是这样成本很难控制了。
2.实际现场用CAN总线。
所以AD,继电器,数字量输入输出,两个CAN接口(一个备用),一个232(非隔离,负责功能扩展),再加上显示模块接口什么的组成一个板子。
另外一个板主要负责通讯,隔离USB,两个隔离串口,两个隔离CAN,SPI,I2C,LED显示,数字量输入输出。
这样分工,能控制每块板子的成本

网友:
楼主,软件部分准备怎么弄?

网友:
难点在软件阿,你这个我估计还是得用c..编程。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工控的东西那是要做相当的稳定,如果可以,尽量做其他进口大品牌的下挂模块(扩展模块),这样市场会大些,单独销售稳定性会受到质疑的,而下挂模块一般用来完成辅助的功能,要求可能会没那么高。

楼主:
有愿意探讨的来拍砖啊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准备怎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准备怎么隔离

HCNR201~
采用上面AD电路图方案,仿真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论坛里有用 HCNR201 做隔离的 一路好几十 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些高啊

楼主:
HCNR201 5¥左右

楼主:
232电路上面有错~为了成本考虑232采用adm1201+隔离电源+max232.这样两路串口下来成本还是节省不少,232这短距离通讯一般调试扩展用,这样改485也方便很多

网友(2014-06-11):
标记,适合工控现场用的PLC,基本原理图

网友(2014-09-08):
硬件上做好隔离和防护,问题不大,主要是软件

网友:
软件可以找个开源的系统,论坛里面肯定有

网友(2019-08-13):
引用 楼主:
232电路上面有错~为了成本考虑232采用adm1201+隔离电源+max232.这样两路串口下来成本还是节省不少,232这短 ...

那这样两个串口共用一个隔离地,也不算很好的单独隔离方案吧

咬咬牙,就上3251算了

网友(2020-05-26):
就是软件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