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流电压监测

楼主(2013-01-22):
      很想知道USB给各种设备充电时的电压电流,所以就动手做了一个简单的电压电流检测东东,几个电阻拼起来的0.25R左右的电流采样电阻,低端连接方式,运放放大6倍,使用实验室里的数字电源校准,所以不是很准,电源本身就不是很准,只能做个数据参考。
测试结果显示IPad充电有1.3A左右,手机在700mA左右,当然是插在充电器上,电脑上USB口充电也就只有480mA左右的充电电流了!

网友:
牛人,创意确实令人佩服啊,

网友A:
数码管比较费电

网友:
电阻可以试着取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比较费电

用的是高亮管,加上M8消耗的电流,总计大概在10mA左右!

网友(2014-10-29):
刚在某宝上买了一个玩玩 7块4 多买些6块
含一个公头  一个母头 一个4位数码管 一个tl431  五个电阻 1个小电容  还有一个soic-16封装的芯片(打磨过的)
电路连接简单就不描述了
现在问题来了
哪位知道这个soic-16的芯片是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