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AD转换器模拟输入端内都有个反向二极管钳位?

楼主(2013-01-22):
是不是所有AD转换器模拟输入端内都有个反向二极管钳位?使得输入接入负电压时,被控制在二极管的压降范围内?如果是的,那么在模拟输入端串接一个电阻接入负电压,只要(负电压/电阻)的电流在模拟输入端的控制电流范围内,芯片就不会损坏?

网友:
不是吧,别这么天真啊,搞不好烧片的,其实做硬件应有自己的原则,不能依赖于片内的保护。就算有片内也是启保护而已,不能成为设计依据,纯属拙见啊

楼主:
但是,我看很多设计都这么搞的啊,他们不担心负压,就在AD前串一个电阻。所以问一下是不是普遍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AD转换器模拟输入端内都有个反向二极管,至少差分输入的不是。

网友:
拿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何必在这里问?

楼主:
测的是反向二极管压降,就一定是有反向二极管?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