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ring2011版中继电器RE5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3-01-22):
如题所示,不解其中的缘由。而且控制RE5吸合的信号同时给了AD9288的S2引脚用来改变ADC的工作模式,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谢谢

楼主:
自己弱弱顶一下……是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还是没有人知道啊……
如果是太简单的话,也请大家告诉我一下吧,翻了论坛里很多资料,也没找到RE5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弱弱顶一下……是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还是没有人知道啊……
如果是太简单的话,也请大家告诉我一下 ...

这个继电器是控制ADC的工作模式,吸合的情况下是单通道模式,两个ADC同时交替采集一路信号以提高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继电器是控制ADC的工作模式,吸合的情况下是单通道模式,两个ADC同时交替采集一路信号以提高采样率 ...

谢谢魏坤老师的亲自指导啊!
那是不是说,FPGA内部的FIFO如果够快的话,两个时钟交替最快可以达到200MHz的采样速率呢?
而2011版写的最快到135MHz的采样频率,是被什么限制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