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近几周要搞懂的,请大家指导。bc8000德国倍福。

楼主(2013-01-22):
上这是我近几周要搞懂的,请大家指导。bc8000德国倍福。拆,装,结构原理,编程,外围设计。上照,,,,

楼主:
手机上不了照,,,请莫大帮助,台式机上登录不了,这帐号

网友:
电源模块?要仿制?

网友:
似乎看到有烧焦的地方………………

楼主:
我手头 有3台烧毁的BC8000 我想搞清楚 为什么 会这么容易烧毁。 另外我想 借着这个样品的机会把它的结构方式 了解清除,主要目的是 不用被 研究所黑 。本来更换一个主机旁边的电源模块 或者简单修复即可,却花了5万 把整个控制器主机 和程序重新编译(程序就花了4万)。大家说 对不对。

楼主:
这里我把图片和基本信息写清楚些:

楼主:
请大家鉴赏,我动手,大家一起动嘴,动脑。我将把我的经验写成文章供大家参考。谢谢。
怎么拆解 怎么装配 还有为什么总是烧毁这个二极管呢?控制器主机和3个温度传感器 一起用500MA的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
这是个做什么的东东

网友(2013-02-22):
换力士乐的试试,一样的东西,看不出来你这款是什么总线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 有3台烧毁的BC8000 我想搞清楚 为什么 会这么容易烧毁。 另外我想 借着这个样品的机会把它的结构方 ...

电气行业设备   和  电子  是完全不同的   水很深(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贴个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e0d28b44be1e650e52ea99d0.html,关于这个总线模块的说明

楼主:
这个资料  我都有了。只是我在研究怎么无损拆解 PLC模块 还有就是 它的供电细节 (为什么总是烧毁)

网友:
供电的我估计是你的电源电压过高才会的。
对于倍福的东西有些了解,只是还没有你那样拆解过了
倍福的对比一些中低端的PLC是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