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用移位处理长整数据会错误?

楼主(2013-01-23):
我读取SD卡的信息时想计下SD卡的容量,我用1G的内存卡,以MB作单位显示。
扇区缓存用SDDATA[512];
unsigned long SD;
SD=(SDDATA[35]*16777216+SDDATA[34]*65536+SDDATA[33]*256+SDDATA[32])/1024/2;
这样读取显示正常,值为942,即942MB。
而采用移位方法却不行,为何:
SD=((SDDATA[35]<<24)|(SDDATA[34]<<16)|(SDDATA[33]<<8)|SDDATA[32])/1024/2;
结果是14,sizeof(SD)显示为4,是4字节呀,为何移位计算就不正确了呢?请高手帮解,小弟想不明白。谢谢!

网友A:
在SDDATA[35]到32之前加上强制类型转换(unsigned long),试试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DDATA[35]到32之前加上强制类型转换(unsigned long),试试行不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