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wav文件播放问题?

楼主(2013-01-23):
我用STC12c5a60s2读wav文件时,非常多的杂音,而音乐音很小,反而杂音大声了。不知为什么。
我以经把wav转为单声道了,直接按采样率读了。直接将读的8位转到DA放出,难道数据还有什么其它混杂的信息?
而我直接用单片机录音进去再放出来音乐却完整放出,没用杂音,排除了硬件问题,请问大家是怎样解码的呀?

网友:
百度搜 WAV 格式

网友:
估计是你文件格式解析错误

网友A:
lz好!这些天我也在搞基于51的音乐播放器,我用的是(STC90C516RD+)+DAC0832+UA741,现在已经能从SD卡中的指定扇区读取数据了,查过资料都说是WAV文件的文件头后面就是真正的音乐数据了,我用WINHEX打开一个WAV文件,把文件(音乐)数据(16进制数码)复制到C51程序的数组里,用单片机读数组并送到P1口(P1口接DAC0832),但是杂音。请教lz这样可以吗?lz是怎样搞的,可以指导一下吗?多谢!
QQ 15853016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好!这些天我也在搞基于51的音乐播放器,我用的是(STC90C516RD+)+DAC0832+UA741,现在已经能从SD卡中的指 ...

送的速度要很采样率一样啊,一般是44100Hz或者48000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送的速度要很采样率一样啊,一般是44100Hz或者48000Hz

谢谢你“笑笑我笑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每隔20uS----22uS(相对于48000Hz---44100Hz)就直接将读到的一个字节(8位)送到DA输出,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笑笑我笑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每隔20uS----22uS(相对于48000Hz---44100Hz)就直接将读到的 ...

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我放出来的还是杂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这些天我也在搞基于51的音乐播放器,我用的是(STC90C516RD+)+DAC0832+UA741,现在已经能从SD卡中的指 ...

我不是将录的音转为数据入程序,而是按速度录入sd卡,放出发现很低速率录入都没杂音,而放原wav间乐就杂音了,目前未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我放出来的还是杂音不断。

wgui 你好,方便不方便加我QQ,以便向你学习。

网友C:
我用DAC0832也是有杂音的,0832输出是电流型的,换个高速的DA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DAC0832也是有杂音的,0832输出是电流型的,换个高速的DA应该会好一些

我用的是(STC90C516RD+)+DAC0832+UA741不过还没试。

网友:
有没有人用CS43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