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050TN43V1屏幕40P排线用2416驱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1-23):
买了块开发板学习,原版是AT070的屏幕50P的链接线,想开发5寸屏幕,所以找了这个屏幕

现在有几点疑问

这个40p排线貌似比50P要简单好多,能直接连2416么?
Pin No.  Symbol  I/O  Function
1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cathode
2            VLED+  P    Power for LED backlight anode
30           CLK     I     Pixel clock
31           DISP    I     Display on/off
34            DE      I     Data Enable

LED电源是要LED升压电路供电就OK了么?
CLK应该可以直接接核心板的LCD_PCLK
DISP仅仅是使能么?那接一个GPIO就可以么?
DE应该接核心板LCD_DE即可
核心板RBG每个颜色只有6个信号线,可这玩意竟然8个,如B0和B7应该不接吧?

网友:
颜色接高位就可以啊,工作在16BIT模式或18BIT模式都是数据位高6位,自己看手册就知道了,还有那个DISP接那个LCD_PWR即可啊,只是控制显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