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获取摄像头一帧的数据,很难吗?一直没解决方...

楼主(2013-01-23):
注:WINCE 6.0如何获取摄像头一帧的数据到内存中,不是存到文件中,两者有很大区别的;

看似简单,我搞了两周,上网查了许多资料,还是没有搞定。
网上有一个EricCamera类,CE下可以抓一帧图像保存为jpg或bmp,我试过,确实可以用;
但无法直接取图像数据到内存中,这样方便后续处理;
得到原始的图像数据就可以进行图像识别等。

已试过以下方法:
1. 试过GetCurrentImage在WINCE下不行,调用失败,但在WINDOWS下可以用,说明CE和WINDOWS是有区别嘀;
2. WINDOWS下可以用ISampleGrabber轻松搞定,WINCE下无此接口。

网友:
倒是转换下。。保存好的JPG或者BMP再打开它放到内存呢?

楼主:
此方法有试过,保存后的文件再打开,原理上讲是可以的;
但速度是问题,另外频繁向flash或是SD卡中写,会存在一个寿命问题;
写到内存里,不存在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