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袖珍示波器够用吗?

楼主(2013-01-23):
请问做维修看波型的话,袖珍示波器DS203这台够用了吗?主要看上轻巧
功能性还有待使用过的前辈们指教说明〜

网友:
8M带宽,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A:
转一个DS203 VS Tektronix 5104 的对比评测 原帖地址:http://www.minidso.com/bbs/read.php?tid=237&page=e&#a
先晒晒我们常用的仪器:

我的示波器^o^

以下是我公司的,随便用但不能带回家哦 -_-!!!

Tektronix 5104

3系4系一堆

信号发生器就用它了

我的专用设备(工作台太乱了……):

重头戏就和它PK一下:

好了,准备开始:

先测试双通道信号,一个用信号发生器送1KHZ 正弦波接CHA ,一个用泰克示波器本身的1KHZ方波,看看两通道的显示情况:
小菜一碟,非常不错哦

频率升高试试—由于方波部分是固定的,所以用方波上升沿做触发,在时间轴拉开后顺便看看上升时间也不错。
正弦波设置到5KHZ

不过瘾,正弦波继续设置到10KHZ

后面更严苛——未完待续:

正弦100KHZ  方波1K

203已经读不出正弦的频率了(203双通道采样4K深度,对比的泰克可是20M储存深度,当然价格也是天上地下了,从整体波形表现上来说基本是一样的)

好吧,把两示波器的时基拉开,设置到20uS/div再看

203测试与泰克4系完全一致

正弦1MHZ 方波1K(整体效果也没有明显差异,只是203读不出频率)

再把时基拉开(2us/DIV,203表现也不俗)

正弦波5MHZ  方波1KHZ

此时203波形表现有点怪异,主要是上升下降沿出现比较高的尖峰,不知到是不是采样率不够导致的显示失真?)

再次把时基拉开(0.2uS)

203显示正确了

正弦波上10M,方波1KHZ 把时基拉到0.1uS(203的极限)

203也可以正确显示,且1KHZ上升沿趋势和泰克完全一致

正弦波15MHZ  方波1KHZ(可以看见DSO203和泰克测得的波形幅度都有下降,且DSO203波形有抖动和失真,已经读不出频率,泰克的只是幅度减小了点点)

正弦波20MHZ  方波1KHZ (两台示波器的幅度都有减小,泰克依然坚挺,看来太难为DSO203了)

经过以上简单的对比,说明DSO203在10M以内的信号内只要时基调整得当,还是游刃有余的。与DSO203对比的泰克4系的示波器配齐探头9万多接近10W,而DSO203价格不足其百分之一。但DSO203的优秀表现和便携性能和自带的信号发生器功能是泰克无法比拟的,DSO203非常适合一些简单的现场测试和大多数喜欢DIY的电子达人使用。 虽然我有很多的仪器使用,但还是被它精美的外观和实用的功能及便携性所吸引,花钱拥有它对我来说非常值得! 当然DSO203也有一些不足和BUG,不足主要是操作不方便。由于受小巧的结构的限制,按键操作本来就不方便,但是只要用心,在现有按键的基础上通过软件优化完全可以提高操作速度和体验的。另外建议MINIDSO能出个配套的小支架,可以让DSO203方便的“站”着,这样更有利于使用者测试和观察。另外记得有朋友问DSO203可以直接测试220V交流吗?我的答案是可以,但是探头开关切换到1:10 然后幅度读数再乘以10倍就是真实的结果。建议后面的固件能出个设置探头比例的选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根据用户选择设置的1倍或10倍的状态,让输出显示的结果乘以1或乘以10,这样用户就不用读数后再换算了,就啰嗦到这里吧,希望第三方固件大赛能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价值和体验!也祝大赛圆满成功!同时祝各位坛友新年愉快!

网友:
都是让人眼馋的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个DS203 VS Tektronix 5104 的对比评测 原帖地址:http://www.minidso.com/bbs/read.php?tid=237&page= ...

这个好详细,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个DS203 VS Tektronix 5104 的对比评测 原帖地址:http://www.minidso.com/bbs/read.php?tid=237&page= ...

感谢您的评测

网友:
袖珍型的示波器确实很方便,适合外出使用,如果不经常外出, 买个专业点的更保险,首先性能稳定,使用也方便,不容易坏啊,鼎阳的示波器性价比比较高,便宜的一千多块钱就能买一台,最重要的是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