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字库太大,定义成const数组后编译提示 指针非法转换

楼主(2013-01-23):
如题,我的LCD 没有不带字库,只能自己做,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然后const限定存储在ROM里,但加上const后编译提示“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只要是程序里用到这个数组的地方都有这个Warning 的提示,
我的编译环境是IDE8.6,编译环境是:PICC-18\PRO\9.63,单片机是PIC18F4520

const unsigned char hanzi[28][32]={
{0x00,0x02,0x04,0x08,0x10,0x1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FE,0x00,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7F,0x04,0x04,0x04,0x04,0x7F,0x00},/*"开",0*/
{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FF,0x80,0x80,0x80,0xFE,0x20,0x60,0x20,0x10,
  0x10,0x38,0x0C,0x04,0x02,0x01,0x00,0x7F,0x00,0x00,0x00,0x3F,0x12,0x04,0x0C,0x04},/*"关",1*/
.....

网友A:
程序问题百分百

网友:
问题肯定不是出在你定义上,而是出现在你是如何使用上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啊

网友:
我不知道PICC18是否可以使用rom关键字,在MCC18中用const是起不到放到code里的。这个警告应该是你在函数传递时形参没有使用const的缘故。

网友:
如果楼主声明的入口参数类型为unsigned char类型,这样const unsigned char*无法转换为unsigned char*,就会有告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百分百

二楼的头像太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头像太狠了

应该是头像内的妹纸太霸气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头像内的妹纸太霸气了
。。。。

又见妹子,黑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数据定义是:const unsigned char zifu[32][16]={......};
函数在用时也应该是:void Lcd_Display_Char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nst*p,unsigned char ZF )
就可以了

网友:
void Lcd_Display_Char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nst*p,unsigned char ZF )
const unsigned char zifu[32][16]={......};
to:fangjikun 建议不要这样写,养成良好的习惯。unsigned char const和const unsigned char这样是没有区别
/*摘自《C语言深度解剖》P37*/
unsigned char const *P;           // p可变,p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const unsigned char *P;           // p可变,p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unsigned char *const P;           // p不可变,p指向的对象可变
const unsigned char *const P;  //指针p和p指向的对象都不可变

网友(2013-03-04):
11楼说得对,应该是指针定义不对,指向rom的指针应该是const unsigned char *const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