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回来的mini四轴板子,电源接反了= =何解...

楼主(2013-01-23):
放假回来准备先买个小的mini四轴板子,
熟悉下,再自己做的。
花了两百大洋啊,才买回来的,结果焊好后,直接上电,发现,反了= =

现在,只要一上电,电机就自己转个不停。。。

大家能不能大概的说下,可能是哪几个部件损坏导致的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 Q1,2,3,4击穿。

顺便万用表检查下G极电平。

网友A:
楼主买的是哪个迷你四轴??有遥控么?我也想搞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是哪个迷你四轴??有遥控么?我也想搞个玩

这个淘宝一下就有的,很多的,如果焊功好,空PCB板了有。
我就不好说了,要不会被认为打广告的。

网友A:
迷你四轴能带动一个天地飞6的接收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你四轴能带动一个天地飞6的接收器么?

我同学有块,能。不过时间比较短。
用开关电源在室内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