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SPI主机哪里有错误呢,有注释

楼主(2013-01-23):
我现在的错误是,MISO悬空,也会有信号.

#include <msp430.h>

void SPIInit(){
  P1OUT = 0x00;                             // P1重置
  P1DIR |= BIT0 + BIT3;                     // 状态灯和从机选择位
  P1SEL = BIT1 + BIT2 + BIT4;
  P1SEL2 = BIT1 + BIT2 + BIT4;             //SOMI SIMO SPI_CLK
  UCA0CTL0 |= UCMSB + UCMST + UCSYNC;
  /*
   * EN28J60 时序
   * CS Low 片选
   * SCK Low 不活跃
   * 上升沿输入,下降沿输出.
   * MSB 优先
   * MSP430 主机模式
   * UCSYNC 同步模式
   */
  UCA0CTL1 |= UCSSEL_1;
  UCA0BR0 |= 0x02;
  UCA0BR1 = 0x00;//发送波特率
  UCA0MCTL = 0x00;                             //  不调制
  UCA0CTL1 &= ~UCSWRST;                     // USCI 设置完成
  IE2 |= UCA0RXIE;                          // 开启接收中断
}

void SysInit(){
  DCOCTL = 0x00;
  BCSCTL1 = XT2OFF + DIVA_3;
  BCSCTL2 = DIVM_3+DIVS_3;
  BCSCTL3 = 0x0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
  P1DIR |= BIT5;                           // 片选
  P1OUT |= BIT5;
  P1OUT &= ~BIT5;
  UCA0TXBUF = d;
  P1OUT |= BIT5;
}
int main(void)
{
  SysInit();
  SPIInit();
  SendData(0xff);
  __bis_SR_register(GIE);       // 开启中断,CPU不休眠.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0RX_ISR(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IFG2 & UCA0TXIFG));              // 即使需要接收数据,也要等待发送完成

  if (UCA0RXBUF == 0x05)                // 比较数据,如果返回0xaa,就是发送成功.
    P1OUT |= BIT0;                          // 正确,亮灯'
  else
    P1OUT &= ~BIT0;                         // 错误,不亮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