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翻转速度有这么慢吗?

楼主(2013-01-23):
单片机最小系统(24M)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bit l=P1.0
void main()
{
         while(1)
{
            l=!l;

}
}
用示波器测只有333k。(电源曾经接反过一次难道是被烧坏了?STC的片子)

网友:
以下是官方的说法

网友:
内部设定一个变量,反转变量值,输出到管脚。
不要直接读出管脚的值,首先读出的数据在低电平的时候可能不正确,另外读出也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你有兴趣测试反转速度,程序就用汇编写

网友:
这个问题前几天讨论过,你搜一下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测试的代码还是用汇编写的比较精准一些。

网友:
IO速度我这测过,AVR的明显快不少,有压摆率限制应该。

网友:
那实际到底多少呢?

网友A:
sbit P1_0=P1^0;

void main()
{
while(1)
{
P1_0=0;
P1_0=1;
}
}

stc12c5a60s2/24m可输出2M以上,示波器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it P1_0=P1^0;

void main()

你这样占空比不是50%而是36%

网友B:
LZ的代码转换成汇编应该就是
WHILE:
       CPL      P1.0        ; 1周期
       AJMP    WHILE     ; 2周期
3+3 =一个频率 ,一个频率时间是6*(12/24)=3us  注:24是晶振

1秒=1 000 000us 除以3=333333.3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代码转换成汇编应该就是 WHILE: CPL P1.0 ; 1周期
ajmp 是三个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