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开发板下载程序时提示mosi,reset,miso,sck短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23):
avr开发板下载程序时提示mosi,reset,miso,sck短路,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芯片被锁定了?

网友A:
你是不是下载线没插好或者插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下载线没插好或者插反了啊

这个不可能,因为是板载的isp。只需要连一根usb

网友B:
单片机SPI总线上挂东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SPI总线上挂东西了么?

没有挂东西

楼主:
莫名其妙的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