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hread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3-01-23):
请教关于内存分配问题:
下面是我采用IAR编译器编译出的map文件,占用的空间大小:
现在想要请教的是
(1) 36 384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包括动态分配的内存嘛,还是动态内存(malloc)编译环境根本检测不出来的?
(2)如果不包括动态内存那么18980+36384=54K,总共64k那么还剩10k,但是采用    rt_system_heap_init(__segment_end("HEAP"), (void*)STM32_SRAM_END); 方式获取到的动态内存是:
     mem init, heap begin address 0x20008e28, size 29120    这个结果我怎么也算不出总共的64K,还是编译器编的包括了一部分动态分配的?
(3)出现 “tidle stack is close to end of stack address.”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栈越界了?怎样解决?谢谢。

附:
[1] = F:\The New CSC\bsp\IDE\Debug\Obj
[2] = command line
[3] = dl7M_tln.a
[4] = m7M_tl.a
[5] = rt7M_tl.a
[6] = shb_l.a
[7] = stm32f10xlib.a
[8] = uCGUI_IARLib.a

  102 78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8 980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36 384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网友A:
看链接器给出的map文件会得到答案。

(36 384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address 0x20008e28, size 29120)= 64K

调试多线程程序时,因为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栈,而调试器所检查的只是main时所用的栈。
IAR有个选项可以关闭这个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链接器给出的map文件会得到答案。

(36 384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address 0x20008e28, ...

好的,谢谢。
昨天调试了下,发现内存分配函数void *rt_malloc(rt_size_t size)中没有找到合适大小的内存块后,并没有给出mem debug错误的调试信息。
自己加了提示:

现在程序里面并没有多少东西,IDE链接之后竟然用了29K(一般rt-thread移植过后要用多少内存?),目前正在精简程序。

map文件中的
114 76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20 674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29 071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heap申请到的
finsh>>list_mem()
total memory: 36440
used memory : 24700
maximum allocated memory: 33684
        32, 0x00000020
f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