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HZ射频干扰手机模块,导致拨打电话时检测不到SIM卡

楼主(2013-01-23):
如题,手机模块射频干扰导致手机模块检测不到SIM卡,有一点奇怪的是,移动老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新出的SIM卡都会出现,检测不到SIM卡后模块AT还能通讯,有了解的朋友,希望多多提供建议

网友:
不懂  帮忙顶一下

网友:
不懂,帮顶,并学习一下

网友:
217HZ?还是217MHZ?

楼主:
具体应该是217hz的包络,GSM射频干扰产生的217HZ的时隙干扰,有使用27pf  100pF并在SIM_DATA、SIM_RST、SIM_CLK有点点改善,但是还是很严重,SIM_VCC有串磁珠并104、4.7UF电容。示波器检测电源波形,拨打电话时电源有波动但是都在3.3V以上,手机模块工作电压3.3-4.2V,天线拉长远离SIM卡,正常,靠近20mm,因为模具已定型,天线和SIM卡的位置没法动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多多发表意见

楼主:
这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信息:
      GSM手机有TDD噪声,但为什么噪声是217Hz呢?
  把手机等效成一个黑盒子,相同时间内进入手机的数据需要在相同的时间内发送出去。有点类似电荷守恒,我们就来分析这个时间。
  先分析进入手机的话音数据:
  (1)Microphone——>采样——>PCM量化——>64Kbit/s数据流——>A律非线形量化(13bitGSM协议规定)——>104Kbit/s数据流——>RPE-LTP语音编码——>13Kbit/s数据流
  以上是模数转换过程。13Kbit/s值是GSM协议规定的数据流。前面的采样和PCM量化,不同的芯片厂家各数据不一样,如TI的采样频率为40MHz,然后再抽值。下面是信道编码过程。
  由于话音信号有一定的周期性,其周期为20ms,因此先分析20ms内话音是如何编码的,20ms的数据量此时为260bit。
  (2)260bit——>CRCcode——>267bit——>Convolutionalcoe——>456bit——>ReorderingandPartitioning——>456bit——>块间交织——>456bit既22.8Kbit/s——>GMSK调制——>RF
  其中ReoderingandPartitioning为块内交织,交织深度为8。以上为Fullrate编码方案。下面分析RF是如何在一定时间内把数据传送出去的呢?
  首先分析TDMA帧的数据构成。一个TDMA帧为156.25bit,有用的话音信息为114bit,如下:尾比特3bit+话音信息比特57bit+1bit+训练序列26bit+1bit+话音信息比特57bit+尾比特3bit+保护期8.25bit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传送给RF的话音数据流为22.8Kbit/s,那么20ms的数据为456bit,456/57=8,说明块内交织深度为8,实际上块间交织深度也为8。
  再分析一下GSM的发送规定:
  GSM规定,逻辑信道话音以复帧形式发送,一个复帧为26个TDMA帧。当然还有超帧,此处不作分析。
  复帧中其中24个TDMA帧用于传送话音信息,1个TDMA帧用于随路控制,1路TDMA帧空闲。则可以分析出复帧包含的信息量为:24*114=8*3*114bit=2736bit
  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数据刚好是2736/22.8=120ms。说明一个复帧中包含120ms的信息量。很不幸的是,物理信道上仍旧以TDMA方式发送,则一个TDMA发送时间需要120/26=4.615ms,那么其倒数就正好是217Hz。

网友:
SIM_DATA、SIM_RST、SIM_CLK外部加上拉或者下拉,具体看模块内部如何处理。

SIM_DATA、SIM_RST、SIM_CLK走线尽量短,两边包地。

SIM_DATA、SIM_RST、SIM_CLK走线的两头均加33~39pF电容到地,不是27pF。100pF要去掉。

如果模具设计使得天线的辐射场正对着电路板,那是够悲剧的!设计人员应该被爆菊花

楼主:
SIM走线20mm左右,在sim卡端加了27p电容,没有33p,用30p试试,包地都有包。辐射场一般怎么看?

网友:
换39pF,两头都要加。辐射场由天线的形式决定。

楼主:
另外一头是密脚座子,不好加,而且空间也够不着了,之前加过TVS,SMF05C没有用,天线是普通的圆柱形GSM双频天线

网友:
辐射场强在圆柱侧面最强,在圆柱的两头最弱。上39pF电容,刮开阻焊飞上去都可以,反正是做试验。如果模块没有明确上下拉的话,外部可以用10K电阻进行上下拉。

网友:
GP天线辐射场方向

楼主:
DATA脚有加10K上啦,其他脚加过下拉,没用后面撤了,电容上33pF试了下好一点,但还会出现

楼主:
还是会掉,有的在搜网那一下子就会检测不到卡了,一上电我一直发AT+CIMI刚开始返回正常,搜网的时候就返回error了

楼主: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天线的屏蔽地线不焊接,只焊接天线的中间的铜芯,就不会掉卡,但是信号会差很多,据苹果猫所说,那应该是辐射场通过天线的屏蔽地线传入模块,模块的地又与PCB板所有的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导致干扰,对于这个问题不知有没有折中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3-04-04):
哥们,你这个RF干扰SIM卡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研究这个现象很长时间了,两个礼拜以来都在围绕这个事情做各种实验,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217Hz那么低频应该不会影响SIM,可能电源问题吧。

网友:
我做过各种实验,什么上拉电阻,偶合电容,磁珠滤波,屏蔽SIM卡。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天线远离SIM.另外示波器测试各引脚波形,SIM电源,CLK RST都不会被干扰,只有data的波形在RF发射时被干扰变形。目前很头痛。

网友A:
用锡箔把SIM卡座周围包起来,看是否有变化。

天线远近有影响,估计辐射干扰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锡箔把SIM卡座周围包起来,看是否有变化。

天线远近有影响,估计辐射干扰可能性大。 ...

把SIM卡包起来接地没有任何改善,我实验过,因此可以断定SIM卡所受到的干扰不是来自空中,而是SIM卡于模块总电源共地而从地线上串过来的。

网友:
sim卡数据线要短些,模块供电一是容量要够,二是模块供电电源要靠近模块供电端。我做了多种GSM应用都没发现天线会干扰SIM卡的现象。

网友(2014-06-13):
磁珠换成10uH的贴片电感试试,改善电源退耦,或者直接将两个电源分开供电,或者去掉磁珠 先确定是空间耦合,还是板上导线耦合的 (我去,挖坟了又。。。)

网友(2016-02-21):
有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