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 5V SPI通信,最佳实践是?

楼主(2013-01-23):
两个三极管和电阻都觉得不靠谱,有没有什么IC推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C4245

4ch足矣~ 8ch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ch足矣~ 8ch太贵了

4245一片还不一定够哦- -因为同时只能单向- -

网友:
ADUM,有专门的隔离芯片

网友B:
TI 的片子,TXB0106,6位双向自动检测方向电平转换。

“6-BIT BIDIRECTIONAL VOLTAGE-LEVEL TRANSLATOR  WITH AUTO-DIRECTION SENSING AND ±15-kV ESD PROTECTION”。

从“www.alldatasheet.com”的“ Description ”里面输入一下“BIDIRECTIONAL VOLTAGE-LEVEL TRANSLATOR  ”就都有了。

网友:
也可以试试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的片子,TXB0106,6位双向自动检测方向电平转换。

“6-BIT BIDIRECTIONAL VOLTAGE-LEVEL TRANSLATOR  W ...

这个好网站

网友(2013-03-08):
用缓冲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