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回音处理芯片FM1188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有使用过FM1188的兄弟吗?

小弟用STM32、FM1188做音频采集:
FM1188工作于从模式,(8K采集率、16Bit位宽、PCM数据格式)
STM32的I2S3工作于主模式,PCM数据格式。

遇到的问题是:
只让STM32提供位时钟、帧时钟、且I2S3不输出任何数据。  接在FM1188的扬声器就会发出啪啦啪啦的声音

但是如果FM1188工作于主模式,且I2S不发送数据,啪啦啪啦的声音则没了。 由于STM32 I2S3的缺陷,正常工作时只能I2S3只能做主模式

网友A:
是你播放时的采样率没搞好把。我也出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播放时的采样率没搞好把。我也出现过啊

FM1188 采集率是固定8K 的。  且我把FM1188工作于主模式、从模式时的帧时钟来位时钟都测试了一下,分别是8KHz、256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1188 采集率是固定8K 的。  且我把FM1188工作于主模式、从模式时的帧时钟来位时钟都测试了一下,分别是 ...

从模式时当然是帧时钟是8K啊,主时钟应该是256X8K才对啊。我觉得你还是用主模式。你可以贴你的程序出来看看那啊,stm32 i2s的初始化 还有i2s中断的函数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模式时当然是帧时钟是8K啊,主时钟应该是256X8K才对啊。我觉得你还是用主模式。你可以贴你的程序出来看 ...

FM1188 运行靠无源晶振。  没有主时钟引脚, 只有帧时钟、位时钟

FM1188工作于从模式、PCM数据格式、16Bit位宽
//采集音频数据端
void IIS3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                                                        //使能IIS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GPIPB、GPIPB、AFIO输出口时钟
        SPI_I2S_DeInit(SPI3);                                                                                                    //SPI2复位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关闭JTAG调试功能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GPIOInitStruct);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A,&GPIOInitStruct);

        I2S_InitStruct.I2S_AudioFreq  = I2S_AudioFreq_8k;                                                 // Audio sllect frequery 16K
        I2S_InitStruct.I2S_CPOL              = I2S_CPOL_High;                                                        // clock of steady is hight
        I2S_InitStruct.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16b;                                                  // data format of 16 Bit
        I2S_InitStruct.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Disable;                                        //Disenable MCLK output
        I2S_InitStruct.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Rx;
        I2S_InitStruct.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PCMShort;                                                 //PCM format

        I2S_Init(SPI3,&I2S_InitStruct);
        SPI3->I2SCFGR        |= (2 << 1);                   //frame lenght 32bit
        SPI_I2S_DMACmd(SPI3,SPI_I2S_DMAReq_Rx,ENABLE);                                                         //Enable IIS2 transfer DMA
        I2S_Cmd(SPI3,ENABL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SP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楼主:
dreamc 你用的音频芯片也是FM1188吗?

楼主:
自己顶顶,问题还没解决。别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顶,问题还没解决。别沉了

你现在用DMA来传输么,不是啊,只不过最近搞了两个音频的IC,吃了不少苦啊,有点教训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用DMA来传输么,不是啊,只不过最近搞了两个音频的IC,吃了不少苦啊,有点教训了把 ...

正常工作时要用DMA

但现在的问题的。我只让I2S3提供时钟给FM1188,且I2S3数据线从STM32上断开并下拉到地了。  音频编解码器会有啪啦的噪声

FM1188做主模式时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时要用DMA

但现在的问题的。我只让I2S3提供时钟给FM1188,且I2S3数据线从STM32上断开并下拉到地 ...

我觉得你先别用DMA试试啊,先调好了再用DMA啊。

网友(2014-07-23):
请问pcm接口和i2s的通信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你好 我现在也考虑用FM1188 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4-09-01):
我现在也在用FM1188,但使用后结果speaker的声音变得很小,请问下是怎么回事呀?麻烦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调节音量控制也无法改变结果

网友C(2017-09-04):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用FM1188,但使用后结果speaker的声音变得很小,请问下是怎么回事呀?麻烦大侠们指点下 ...

我现在也在用FM1188,speaker声音变小,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在用FM1188,speaker声音变小,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看看是不是0x1E4A (spk_db_drop) 这个起作用了,关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