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宏定义keil编译不通过啊?

楼主(2013-01-23):
如图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求解答,求指导!多些~~

网友A:
用的KEIL uv3 吧 要重新设置编译的路径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KEIL uv3 吧 要重新设置编译的路径之类的

是keli3 以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编译路径怎么设置啊?求指导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keli3 以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编译路径怎么设置啊?求指导  多谢 ...

你看看 这里的设置 是51的路径 还是ARM的路径?
把51 的路径加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这里的设置 是51的路径 还是ARM的路径?
把51 的路径加入就可以了 ...

我选的路径就是C51的

网友:
#include<reg51.h>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有没?

这个必然包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也是没有包含头文件

关键是我头文件包含了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必然包含了啊

程序发上来看看呗,其他都是瞎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看呗,其他都是瞎想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在main函数上面申明函数的时候少加了分号,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看出来。还是要多谢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在main函数上面申明函数的时候少加了分号,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看出来。还是要多谢你哈! ...

也没帮上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帮上什么

帮你热心的回复我的贴要帮我解决问题,就凭这个我也得感谢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