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请问dx们,自己做飞控一般用哪种电调? iic还是ppm,看到有资料说iic电调控制频率比较快,但是现在卖的都是ppm的,是不是内部都带了pid?,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关于电机控制我想的很简单,直接单片机输出pwm来控制电调就行了,如果内部带了pid反而搞麻烦了,关于电调一般是怎么选怎么控制? 求教了!

网友A:
买电调的话基本上都是PPM的,I2C要么自己做要么花大价钱

网友:
先老实用PPM电调吧。首先要把飞机飞起来,然后再慢慢优化,要不容易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调的话基本上都是PPM的,I2C要么自己做要么花大价钱

现在卖的ppm电调一般内部带不带pid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卖的ppm电调一般内部带不带pid功能?

呵呵,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走的是自制电调的路线,准备用CAN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