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的BLDC控制器,ADC检测反电动势,公开资料

楼主(2013-01-23):
用STM32做BLDC控制器有一段时间了,先是手工焊了一个板子,不行,又画了一块板子,从元旦开始调程序,直到前两天才有所突破,现在可以用ADC检测到反电动势了。
整理了一下资料,现在发上来,希望能给正在或者将要用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
今天网络巨卡,视频要等会了。
上两张运行时的图片

拍照的时候,电机正在转,手机的闪光灯也亮了,桨都拍成了半透明的。
再发两张板子的照片

硬件简单介绍一下,STM32主控无需多说,使用的是103RCT6,有两路DAC,在调试中作用很大。
MOS管采用P管+N管的方式,使用的驱动器是TI的UCC27424。没有使用常规的全N关的原因是,我认为在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P管+N管可以获得更加优秀的性能,因为低压用的双低MOSFET驱动器具有更好的性能,我这里使用的UCC27424有4A的驱动电流,我的MOS管导通和关断时间更是在200ns以内。
板子预留的有霍尔传感器接口。
使用了芯片自带的两路DAC,又用PWM波模拟了两路DAC,但是比较失败,本来是二阶滤波器结果二阶无法用只能用一阶的,频率高一点的波形显示的不太好。
果断放弃了JTAG口,只用SWD,使用效果很好。
串口使用的是USB转232,芯片是国产的CH340;板上还有一个CAN接口。
其他的就是4个LED,两个按键,一个电位器了。还有一个扩展的SPI接口,但是还没想好要怎么用。
硬件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下面就是板子的资料了,有原理图和gerber文件,程序稍后上传。

最后声明一下版权,本PCB的资料仅用于交流学习,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将本资料直接或者间接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转速很低反电动势很小的情况下,二极管的压降把反电动势都给盖住了。因此果断放弃二极管续流,使用MOSFET同步整流。同步整流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电机启动时就可以检测到反电动势。传统的用比较器检测反电动势是定位-开环-闭环三个步骤,我的程序就只有两个步骤定位和闭环。
上传两篇比较有用的文档、程序以及个人调程序的一些心得。

ST的AN1103,关于反电动势太小无法检测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飞思卡尔的AN1913,主要讲的是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我的程序就是根据这个文档写出来的。

程序,有MDK,IAR和VS的工程,我用的是MDK的;我电脑里面的IAR不能用盗版jlink,所以没用IAR调试,但是编译是没问题的;VS的工程是用来看代码和写代码的。

简单的调试心得,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下面是程序的核心部分,贴出来和大家分享
BLDC_SwitchStep();    //启动电机,做一次换向

    while(1)
    {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         //等待ADC转换完成
        }

        BLDC_Ctrl_Board_LEDOn(LED2);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清楚转换完成标志
        BLDC_Ctrl_Board_LEDOff(LED2);

        switch(MotorA.State)       //状态机,State表示电机状态
        {
        case 0:                             //定位
            if(MotorA.PWMTicks >= 1000)   //PWMTicks是每个PWM周期加1,换向时清零  这段就是给某两相通电一段时间,定位
            {
                BLDC_Ctrl_Board_LEDOn(LED4);
                BLDC_SwitchStep();
                MotorA.State++;
                BLDC_Ctrl_Board_LEDOff(LED4);
                BEMF_Cnt = 0;
            }

            break;
        case 1:                             //启动状态
            if (MotorA.PWMTicks >= 8)   //消除消磁事件的影响,8个PWM周期有点大了啊
            {
                if ( BEMF())              //判断是否过零
                {
                    BLDC_Ctrl_Board_LEDOn(LED1);
                    // 如果过零,就换向
                    BLDC_SwitchStep();
                    BEMF_Cnt++;  //启动时换向次数
                    BLDC_Ctrl_Board_LEDOff(LED1);
                }
            }

            if (BEMF_ADC_Cnt < 6000)   //记录启动过程中的反电动势用来分析
           {
                ADC_Value[BEMF_ADC_Cnt][0] = ADCConvertedValue_2[0];
                ADC_Value[BEMF_ADC_Cnt][1] = ADCConvertedValue_2[1];
                ADC_Value[BEMF_ADC_Cnt][2] = ADCConvertedValue_2[2];

                BEMF_ADC_Cnt++;
            }

            if (BEMF_Cnt >= 50) //换向超过50次,切换状态
            {
                MotorA.State++;
                BEMF_Cnt = 0;
            }
            break;

        case 2:
            if (MotorA.FlagBEMF == 0)      //过零事件标志
            {
                if (MotorA.PWMTicks >= 8)   //同上,消磁
                {
                    if ( BEMF())            //检测过零点
                    {
                        BLDC_Ctrl_Board_LEDOn(LED3);
                        MotorA.FlagSwitchStep = MotorA.PWMTicksPre >> 1;
                         //延迟30电角度,PWMTicksPre记录的是上一步的时间
                        MotorA.FlagBEMF = 1;  //检测到过零,不再检测
                        BLDC_Ctrl_Board_LEDOff(LED3);
                    }
                }
            }
            else
            {
                if (MotorA.FlagSwitchStep == 0)  //延迟时刻到
                {
                    BLDC_Ctrl_Board_LEDOn(LED1);
                    BLDC_SwitchStep();               //换向
                    BEMF_Cnt++;
                    BLDC_Ctrl_Board_LEDOff(LED1);
                }
                else
                {
                    MotorA.FlagSwitchStep--;      //延迟时刻未到,自减
                }
            }

            if (BEMF_Cnt >= 80000)       //自动停机
            {
                MotorA.State++;
                BEMF_Cnt = 0;
            }

            break;

        case 3:
            BLDC_Stop();
            break;
        case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同步方式采样反电动势,但是不利用AD(利用AD一个是资源浪费,另外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大);采用同步中断中读取比较器的电平值,这样既可以实现同步反电动势的不需要使用滤波电容的效果,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资源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同步方式采样反电动势,但是不利用AD(利用AD一个是资源浪费,另外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大);采用 ...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件,关键是我的电机在开环运行时候遇到了下面的波形

这个波形里面,反电动势要么一直高于1/2VCC,要么一直低于1/2VCC,根本无法判断过零点。

网友:
MARK以下,收藏拜读,另感谢楼主的精彩奉献!

网友:
跟进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我说的资源占用并不是指的CPU,而是AD,单独为了反电动势占用一个AD有一些浪费,而且你才一一个完整的反电动势波形有没有意义,关键的过零点只要采集到了就可以。关于硬件问题,用AD采集也需要增加电路的调理设备。而且增加一个比较器,对于后端来说也是一个保护,防止因为电机一侧的电压变化导致主控IC损坏。

网友:
高手讨论帖,进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资源占用并不是指的CPU,而是AD,单独为了反电动势占用一个AD有一些浪费,而且你才一一个完整的反 ...

上面发的那张图里面,下面的蓝线是三相反电动势波形,我给合成在一起的,依然没有可以换向的地方。
如果不做多合一电调,ADC通道是完全够用的。保护确实是个问题,现在用的是二极管保护。

网友B:
MOSFET续流,同步整流,AFW。。。。注意轻载和重载时的区别哦;MOSFET续流,过了就成了BRAK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续流,同步整流,AFW。。。。注意轻载和重载时的区别哦;MOSFET续流,过了就成了BRAKE了。。。。 ...

没有用再生啊
如果能用再生肯定很过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再生啊
如果能用再生肯定很过瘾

请问楼主,同步整流的具体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能结合时序图详细讲解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先学习备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同步整流的具体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能结合时序图详细讲解一下吗?非常感谢 ...

现在还在公司,原始的截图在家里
你看下我写的那个软件调试心得吧,里面有讲同步整流。

网友:
来顶一个,呵呵,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在公司,原始的截图在家里
你看下我写的那个软件调试心得吧,里面有讲同步整流。 ...

谢谢楼主

调试心得在第一时间已经看过了,就是觉得还不是太明白,所以想请你讲深入一些

按照我的理解,以一个直流电机全桥驱动来说,分AB两个半桥
转动的时候,是A下桥打开,B上桥打开,其他关闭
同步整流,就是当A下桥关闭时,打开A上桥(此时B上桥仍然是打开状态)。使得反电动势能够从AB的上桥上短路消解。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是对的,那么具体的时序应该怎么把握呢?

13楼 imncn 的看法,我也想到了
当A上桥和B上桥同时打开的时候,不是进入了刹车状态吗?
那连续这样,是否对电机效率会产生影响呢?

所谓的再生又是什么技术?

非常感谢楼主传道授业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调试心得在第一时间已经看过了,就是觉得还不是太明白,所以想请你讲深入一些

是的,你的理解没错

时序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同步整流,通常的做法是上桥臂PWM,下桥臂常开或常闭。这样在续流的时候,电流通过下桥臂的二极管续流。
使用同步整流的话,上桥臂PWM的时候,下桥臂也是PWM,不过是互补的。一旦上桥臂关断,进入续流阶段,下桥臂同时也打开(实际上有一点延迟的,死区,视MOS关断时间决定),这时续流就是有两个MOS管完成。这就是同步整流,MOS中电流流向和二极管方向一致。
我这里使用同步整流主要是为了消除反电动势较小的时候,二极管压降造成的影响;和降低MOS发热(相应的电机发热会多一些)

当A上桥和B上桥同时打开,并没有进入刹车。刹车是给线圈反向通电,电池要供电的,但是注意A上和B上同时打开时,电池没有供电。就你举的例子,A上桥,B下桥打开,线圈反向通电,才是刹车。

再升是一种制动技术,也叫反馈制动,电动车比较常用。车辆制动的时候,电机工作在发动机状态,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通常制动是用一个电阻把电能转换成热能消耗掉(不能用我上面那种同步整流,线圈发热会受不了);再生就是把产生的电能再充回电池,提高效率。
再生的问题就是要在合适的时刻停止再生,不然线圈就反向通电了,电机会反转的。这也就是13L所说的刹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的理解没错

时序就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感谢楼主~~~

终于明白了

关于刹车,我一直以来的概念中,反向给电是最强的刹车,但有可能会反转。直接将电机两极短路,也是一种刹车,效果没有前一种好,但是不会反转。

楼主:
发帖超过24小时了,不能编辑,补上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1OTQ0MjM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

终于明白了

是的,没错
反向通电,刹车是最迅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帖超过24小时了,不能编辑,补上视频

强!!

请问楼主,驱动无刷电机,一般转速范围能达到多少可调? 调节范围比一般的直流电机会宽吗?

我看了原理,是要依靠三相变化来实现转动的,理论上高速是跟电机工艺和驱动速度有关

那么最低速呢?存在哪些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

请问楼主,驱动无刷电机,一般转速范围能达到多少可调? 调节范围比一般的直流电机会宽吗?

转速上限肯定是无刷的高,因为电刷会很大限制有刷电机。记得论坛里面有个帖子,一哥们把普通的有刷电机转子固定,定子变转子,改装成无刷电机,转速明显要比有刷的时候转得快。

如果是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换向主要是靠检测反电动势过零点,如果转速过低反电动势太小就不行了,因此无传感器的有一个转速下限,具体的就要看电机了。
如果是有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速度是没有下限了,因为不需要靠检测反电动势过零来换向。

microchip 有个文档,AN885,讲的是无刷电机基础,里面有无刷电机跟有刷电机和交流电机的对比,你可以看下。

网友D:
多少KV的电机 多少V的电源 启动的Duty是多少 PWM频率是多少 另外一个PWM周期检测多少次过零?

上个月用STM32F0的ADC做过 但是遇到了 高速转换时ADC各通道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所以改版用回比较器了.

P.S. 程序附件太大了...下载太慢 所以没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KV的电机 多少V的电源 启动的Duty是多少 PWM频率是多少 另外一个PWM周期检测多少次过零?

上个月用STM3 ...

850KV的电机,电源电压12V,10%启动占空比,PWM频率25K,一个PWM周期检测一次过零。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高速转换时ADC各通道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BLDC控制器用在什么产品上?检测到反电动势,对开发一个产品的软件来说,是重大的突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BLDC控制器用在什么产品上?检测到反电动势,对开发一个产品的软件来说,是重大的突破么? ...

对我的四轴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8月份的时候就卡住了,到现在才解决。

网友:
楼主真慷慨无私啊!谢谢啦

网友:
先收藏了,有时间再仔细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正在研究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850KV的电机,电源电压12V,10%启动占空比,PWM频率25K,一个PWM周期检测一次过零。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

一个PWM周期检测一次过零是不够的

ADC内部有采样电容 采样时间越短 对应的充电时间越短 等效阻抗越小 结果也不精确

各通道不一致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就是 同一个ADC的三个通道对同一个点进行采样 采样时间越短 不一致性越大 有意思的是 每启动一次ADC 不一致的趋势会改变 比如上次一直是A通道偏大

下次再启动ADC的时候 有可能变成B通道偏大 原因不明 把采样时间增长有好转

网友:
半夜起来顶一下,资料下过来了,还在努力中

网友:
资料下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PWM周期检测一次过零是不够的

ADC内部有采样电容 采样时间越短 对应的充电时间越短 等效阻抗越小  ...

我用的采样时间是7.5个周期,精度还可以啊

网友F:
不管是tiancaigao7坛友所说的同步检测比较器,还是楼主的同步AD采样,如果每个PWM周期只检测一次的话,那么PWM频率一定的情况下,转速越高,换相误差越大(正负一个PWM的误差),因此要在高速达到更好的换相精度,需要更高的PWM频率,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PWM频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开关损耗的提高,同时由于死区时间不变,电源利用率会大大下降。
因此一个PWM周期检测一次,对于高速来说,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

网友:
电机的启动比我自己DIY的那个好很多啊,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tiancaigao7坛友所说的同步检测比较器,还是楼主的同步AD采样,如果每个PWM周期只检测一次的话,那么 ...

说的有道理
简单计算了一下,假设电机转速达到6000RPM,电机是7对磁极,那么换向频率是6000/60*7*6=4200Hz。电调PWM频率也就做到几十K,假设是40K,那么基本上10个PWM周期就要换一次向,换向的误差大约是10%。
呵呵,现在只是刚把这个电机转起来,能正确的检测到反电动势过零,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昨晚尝试使用COM事件换向,结果换向有问题,现在还在查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
简单计算了一下,假设电机转速达到6000RPM,电机是7对磁极,那么换向频率是6000/60*7*6=4200H ...

恩,多多交流,希望能看到你的最新进展

网友:
记号一下,这个的技术含量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前面不是说启动时能直接闭环,说明无论转速多小,都能检测到反电动势? ...

转速很低的情况下,有脉动,而且扭矩很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说在重载启动的情况下,还不如开环?

不明白怎么样才算重载
我先前的回复的意思是说电机本身不适合工作在低转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如很多机械就是重载启动,就是启动力矩接近或大于额定力矩.
如果反电动势能检测准确的话,低速性能与 ...

我现在检测出的过零点位置不是特别准确,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换向时刻不均匀,一个大一个小
现在用的检测算法太简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检测出的过零点位置不是特别准确,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换向时刻不均匀,一个大一个小
现在用的检测算 ...

兄弟,能否谈谈定位时如何避免转子在定位点振荡?

网友:
学习,好好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能否谈谈定位时如何避免转子在定位点振荡?

呵呵,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么深入。

网友:
低速性能、重载启动是有感的长处,无感控制的如果能够比拟,那技术是相当的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先顶一下,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
很精彩!学习,实践

网友:
请教一下,ADC采样反向电动势时为负值怎么处理的?

网友:
请补个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么深入。

同求楼主,ADC怎么处理负电动势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你的这个波形我也碰到过 但是我找不到我记录的波形在哪了。我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1、我用的是XXD的电机,据网友拆机分析,xxd电机是三角形连接,如果AB相通电的时候,实际上A——>C——>B也是出于通电状态,所以刚换向的时候不考虑自感电压,那么C点电压就是1/2VCC,
     换向后叠加了感应电动势那么就出现要么大于1/2VCC,要么小于1/2VCC。
2、开环转的时候换向应该是滞后的,也就是说开环的时候实际上每一次换向都对应的存在电机在换向点附近震荡的效果,所以悬空相的电压值就在1/2VCC附近。那么就出现你lz所上波形。
顺附两张我用比较器处理换向,上桥PWM的波形图(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2013-02-22):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这个波形我也碰到过 但是我找不到我记录的波形在哪了。我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1、我用 ...

应该不是三角形接法的原因,我手上有一个光驱电机,可以看到接线,能够确认是星型连接,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你的PWM波形怎么是那个样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三角形接法的原因,我手上有一个光驱电机,可以看到接线,能够确认是星型连接,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

我这是闭环后的效果,你觉得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三角形接法的原因,我手上有一个光驱电机,可以看到接线,能够确认是星型连接,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

我又想了想,如我说的第2点,开环启动换向滞后,转子会在换向点附近震荡,这时候星型连接的悬空相的电压有一部分是导通两相的中点电压,也就是VCC/2,然后再叠加了震荡引起的感应电压。
另外我的波形的确存在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也没有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又想了想,如我说的第2点,开环启动换向滞后,转子会在换向点附近震荡,这时候星型连接的悬空相的电压 ...

你分析的有点道理
我觉得像MK的方案,由于有个电容,电压必须从VCC变到0,有一个过程。
我现在电机转起来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你的第一条线,看起来就不像是PWM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有点道理
我觉得像MK的方案,由于有个电容,电压必须从VCC变到0,有一个过程。
我现在电机转起来 ...

第一条线示波器每隔表示的时间值大,电压的最高点表示PWM_ON,中间很亮的部分是BEMF,你用ADC换向的波形有吗  上来看看。

网友D: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wMjU4NzQw/v.swf

最近做的STM32F0电调 24kHz PWM, 每个PWM周期同步检测4次过零(检测频率96k), 现在能测试到的极限是等效一对磁100000转, 应该还有不少上升空间, 视频1:45有100%时的波形.

这个视频的程序是用COMP检测的, 我的视频里还要一个ADC检测的 但是觉得低速性能不如COMP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这个波形我也碰到过 但是我找不到我记录的波形在哪了。我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1、我用 ...

应该是没有处理好 续流期间的检测

网友:
这可以个推精的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条线示波器每隔表示的时间值大,电压的最高点表示PWM_ON,中间很亮的部分是BEMF,你用ADC换向的波形 ...

呵呵,大功率电源还没买,没有满占空比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最近做的STM32F0电调 24kHz PWM, 每个PWM周期同步检测4次过零(检测频率96k), 现在能测试到的极限是等效一 ...

racede, 请问你这个是用PWM_OFF时检测BEMF的么,我现在用PWM_ON检测,还有些问题。

网友:
刚刚涉及,求大神给无线模块开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racede, 请问你这个是用PWM_OFF时检测BEMF的么,我现在用PWM_ON检测,还有些问题。 ...

是的  PWM-OFF时检测

网友:
我的BLDC洞洞板也出来了。特乱。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的这个波形我也碰到过 但是我找不到我记录的波形在哪了。我说说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1、我用 ...

其实我没有完全看明白,有线路图吗?开环的话,在换相点附近肯定是不稳定的。为了获得一个比较流畅的采样,是否应该考虑对采样的数据积分,或者在线路上添加电容?另外避免干扰,采样的时候最好在PWM_OFF的时候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racede, 请问你这个是用PWM_OFF时检测BEMF的么,我现在用PWM_ON检测,还有些问题。 ...

ON 和 OFF 都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没有完全看明白,有线路图吗?开环的话,在换相点附近肯定是不稳定的。为了获得一个比较流畅的采样 ...

低速的时候 大部分是OFF 高速的时候 反势足够大 ON和OFF 检测都没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PWM-OFF时检测

我的检测周期是和PWM周期同步的 一个PWM周期均分成4个检测点 无论ON和OFF都检测过零 PWM跳变的时候跳过这一次检测就OK了

网友(2013-04-05):
楼主你好,
我测量的反电势很奇怪,呈现周期性变化,一会波形较理想,一会完全不行,能否指点下?波形如图片所示,是不同时刻测量的同一个电机在相同转速下,外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在外同步模式下,将波形在x轴压缩,得到的反电势竟然是呈周期性变化的,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外同步换相速度2khz,远大于电机实际换相速度,请问,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你好,我现在正在做无刷电机控制,遇到了问题,没人请教,很欣喜看到你的帖子,有几个问题困扰我几周了,想请楼主指点一下,楼主方便给个qq么,我的qq是489271839,邮箱haiwanad at gmail.com

网友L:
楼主,请问你那个MOS下接的那个0.02R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只是检测电流吗,然后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问你那个MOS下接的那个0.02R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只是检测电流吗,然后怎么处理的呢? ...

哦,这个暂时没用,用一根粗铜丝短路了。

网友M:
我很佩服你,加油,我也要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很佩服你,加油,我也要加油

呵呵,过奖了

网友:
好吧。。看看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恩,多多交流,希望能看到你的最新进展

你好  软件 怎么延时30度的电角度呢? 就是这个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来啊
慢慢来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  软件 怎么延时30度的电角度呢? 就是这个时间怎么计算

根据上一次的换向周期来计算
电机转速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剧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上一次的换向周期来计算
电机转速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剧烈变化

MotorA.FlagSwitchStep = MotorA.PWMTicksPre >> 1;   //延迟30电角度//延迟30电角度,PWMTicksPre记录的是上一步的时间

楼主 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能否加个QQ交流下 240623125 这我qq

网友O(2013-05-07):
楼主,  UCC27424      这个芯片在哪里买的啊, 价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UCC27424      这个芯片在哪里买的啊, 价格多少钱?

呵呵,TI弄的几个样片,零买的话估计要20块
4A的驱动器,真不是盖的,不过用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了,可以用IR4427,或者TC4427,这些会便宜一些,几块钱能够买到,驱动能力有1.5A

网友P:
我认为在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P管+N管可以获得更加优秀的性能,因为低压用的双低MOSFET驱动器具有更好的性能, 这句话 低压用的双低MOSFET驱动器具有更好的性能  不太理解 求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认为在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P管+N管可以获得更加优秀的性能,因为低压用的双低MOSFET驱动器具有更好 ...

MOS驱动器,分为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高端驱动一般用来驱动上峭壁是N管的情况,一般需要自举,驱动电流不大,只有几百mA;低端驱动用来驱动下桥臂是N管的情况,驱动电流很大,1A起。
在低压情况下(15V以内),上桥臂使用P管(VGS电压最大20V),可以用双低驱动器驱动MOS,实现MOS的快速开关。
我这个板子里面,参数尚未精调,MOS的开关时间在200ns以内。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资源占用并不是指的CPU,而是AD,单独为了反电动势占用一个AD有一些浪费,而且你才一一个完整的反 ...

大侠能否帮我看下 反电动势的波形 和对应的 过零点检测波形

网友Q:
提问一下,如何将电机两级短路刹车?用管子时序办到还是要另外加装继电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侠能否帮我看下 反电动势的波形 和对应的 过零点检测波形

貌似你检测到的都是消磁事件

网友:
好STM32电调!!标记!!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Q:
提问一下,如何将电机两级短路刹车?用管子时序办到还是要另外加装继电器什么的? ...

用时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你检测到的都是消磁事件

就是假零点是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貌似你检测到的都是消磁事件

我是用  当某一项的端电压等于1/3的三个端电压和1/3(Va +Vb+Vc)时就认为是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用  当某一项的端电压等于1/3的三个端电压和1/3(Va +Vb+Vc)时就认为是过零点   ...

那就是说你没有考虑消磁事件的影响喽

百度一下消磁事件吧
可以通过判断脉冲宽度过滤掉消磁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你没有考虑消磁事件的影响喽

百度一下消磁事件吧

你好 我用外部比较器 来比较 也就是我说的 端电压和三分一的断电电压和通过比较器比较 得到一个方波,然后用外部中断来检测过零,这个方法能否指导下,还有你那个电机 换向50次 能转几圈?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多少KV的电机 多少V的电源 启动的Duty是多少 PWM频率是多少 另外一个PWM周期检测多少次过零?

上个月用STM3 ...

你好 用外部比较器 检测过零点 能否指导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你好 用外部比较器 检测过零点 能否指导下

波形看起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形看起来没有问题啊...

你好,有位置检测的输出波形和我们反电动势检测的波形是一样的吗?
  我看了分析,反电动势检测比如用外部比较器的话, 那U相会有一个上升沿过零和下降沿过零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波形看起来没有问题啊...

你好 外部比较器 基本电路是这样吗?我检测的时候只有一路是正常的,能否指教下

网友R(2013-06-08):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你好楼主,本人刚接触BLDC control   关于你说的“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能否具体介绍下。我也是用STM32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楼主,本人刚接触BLDC control   关于你说的“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能否具体介绍下。我也是用STM32 ...

帖子里面有讲,你看看
另外度娘也能找到
简单来说就是MOSFET双向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 外部比较器 基本电路是这样吗?我检测的时候只有一路是正常的,能否指教下 ...

你是同步还是异步?  看你的电路图上面没有电容

网友R: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写的PDF版的调试笔记。你说下图中的蓝线是三相的反电动势拼接在一起的,我对你说的拼接不是很理解是具体怎么拼接的,我认为按照你的那个电路是没法测得这个实际波形吧,我认为得用第二幅图也就是MK官方的那个图纸才在MITTEL点才能实际测得这个波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写的PDF版的调试笔记。你说下图中的蓝线是三相的反电动势拼接在一起的,我对你说的拼 ...

ADC 分别采集得到三相的反电动势,按照时间顺序(任意时刻,总有一相悬空,ADC检测反电动势),然后送DAC输出
所你你看到的那个波形实际是六步中,每一步的反电动势波形。

网友R:
引用 楼主:
ADC 分别采集得到三相的反电动势,按照时间顺序(任意时刻,总有一相悬空,ADC检测反电动势),然后送DAC ...

早说嘛,原来你是这样debug啊,我说我怎么看不懂呢。在我的理解,感应电动势直接示波器测的话肯定是不能直接测的啊,就算测也是梯形波啊。呵呵,原来你是这样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早说嘛,原来你是这样debug啊,我说我怎么看不懂呢。在我的理解,感应电动势直接示波器测的话肯定是不能 ...

DAC通道不够,示波器的通道也不够,只好用这种办法
另外这部是梯形波畸变,而是反电动势就是这样子,换了好几个电机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通道不够,示波器的通道也不够,只好用这种办法
另外这部是梯形波畸变,而是反电动势就是这样子,换了 ...

我知道了,你这个波是三相每一相处于失电状态下的波形拼接在一起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R:
另外问下,你的MOS管,P管和N管分别用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另外问下,你的MOS管,P管和N管分别用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N管是 IRLR7843 或者 7821
P管是 IPD042P03L3
参数写的很好,就是不知道x宝买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呵呵,TI弄的几个样片,零买的话估计要20块
4A的驱动器,真不是盖的,不过用在这里有点大材小用了,可以 ...

楼主,你好,我也从TI那里申请了UCC27424的样片,以前没有用过这种MOS管的驱动芯片,不是很了解,我看了MK官方的电调,发现没有采用类似的驱动芯片,发现都是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推的啊。

为什么你这里要采用这种芯片呢,不用不行么,直接用IO推动,或者加三极管推动不行么。

我对MOS管和这种驱动芯片不是很熟悉。

比如你用的MOS管,Vgs不是才2V左右么,STM32 3.3V不是可以使MOS管DS开启么。为什么还要用UCC27424推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我也从TI那里申请了UCC27424的样片,以前没有用过这种MOS管的驱动芯片,不是很了解,我看了M ...

2V是能够导通,但是导通时间呢?

用驱动IC是为了让MOSFET更快的导通和关断。

网友R:
引用 楼主:
2V是能够导通,但是导通时间呢?

用驱动IC是为了让MOSFET更快的导通和关断。 ...

原来是为了加快开关的速度啊。我刚开始研究BLDC 控制,MOS管本身还不熟悉怎么用,这个BLDC的 控制速度、时间概念,具体的我还不清楚。原来是为了加快速度啊。看来我得再补补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原来是为了加快开关的速度啊。我刚开始研究BLDC 控制,MOS管本身还不熟悉怎么用,这个BLDC的 控制速度、 ...

这个你可以测试对比看看

网友:
无刷电调..mark备用

网友:
岁不明但角力

网友(2013-07-12):
引用 网友N:
你好 外部比较器 基本电路是这样吗?我检测的时候只有一路是正常的,能否指教下 ...
你是同步还是异步?  看你的电路图上面没有电容

你好,请问过零检测加一个电容和不加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同步和异步是什么意识啊? 有相关的文档吗? 谢谢!!

网友:
资料很详细。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BLDC,,mark. 正在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急需,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谢谢了 ,QQ 1746937347

网友:
楼主你好,我刚开始学做 BLDC 的控制,资料上说电流(我的理解是相电流的峰值)是由负载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 PWM 的占空比,这样的话,我把电机堵死,应该是负载最大了,相电流也应该是最大的,这样的话我检测到的相电流就一直大于限定值,然后 PWM 就会持续减小,直到全部关死,可是实测却不是这样,我买了个 BLDC 的控制器,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发现在堵死的时候竟然能控制相电流的幅度,做的非常好,困扰我有两个月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理解,能不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资料下载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网络的问题

网友:
你好,刚开始学做 BLDC 控制,请教一下,资料上说电机的电流是由负载控制,控制器只能控制占空比,是这样么

网友:
可是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流脉冲竟然被减小了,为什么会这样,谢谢了

网友:
这个驱动板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S(2013-08-14):
问楼主几个问题,楼主可否一一回答:
1,看gerber貌似master层不需要给厂家,我看一篇文档说paster貌似也不需要,不过我感觉还是需要的。。还有那个GM1,GM13/15是哪一层啊??
2,对于第一页说的同步续流我也认为那不属于刹车,怎么会有人认为是刹车呢,根据U=Ldi/dt,两端电压越小,电流变化量越小,所以电机的内阻产生的功率可能会更大了,但是整体效率肯定高了,但是我知道无刷的三相直接短属于刹车了,不知道楼主可否从电路原理上说明,就以下面的图来说,AB通期间突然将下面三管同时打开,之后发生什么了?:

3,我在想刹车时固定一组线圈一直通电,是否可行呢?
4,楼主的mdk是哪个版本的?用的库文件写的,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tiancaigao7坛友所说的同步检测比较器,还是楼主的同步AD采样,如果每个PWM周期只检测一次的话,那么 ...

转速越快,误差越大,最大一个pwm。。

最大一个pwm----这个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网友:
好久不来了,现在越来越多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楼主几个问题,楼主可否一一回答:
1,看gerber貌似master层不需要给厂家,我看一篇文档说paster貌似也不 ...

1,paste是焊盘,做钢网用的,打板可以不用发,其余的那三层对应的是机械层 1 ,13, 15
2,这个不太好分析
3,固定一组线圈通电,线圈最终会锁定在一个位置,而且假如PWM占空比比较大的话,电流会很大,这样用来刹车不太好
4,MDK 4.60,低版本的也是可以的,没有用库(STM32的函数库不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转速越快,误差越大,最大一个pwm。。

最大一个pwm----这个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

假如一个PWM周期40us,如果在一次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候,还差1us过零点,那么CPU会认为还没到零点。等到下一次检测反电动的时候已经是40us以后了,此时会换向,这样就造成了1个PWM周期的误差

网友:
之後也打自己做電調

學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楼主我仔细看了你的程序,有点疑问。主要就是定位过后,启动时候。请问你是怎么测得大概需要8个PWM周期才能做BEMF判断呢。

我把你的程序试了下,发现下面这段程序只能跑一次就进不去了,也就是说根本不能进行50次换相。

我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了,进行不下去了。我的马达是5V的笔记本2.5硬盘马达。我试过开环运行,6步换相,我固定1ms换相一次。当然启动是需要我手拨动下才能转的起来,并且还是拨了10次可能才有两次能转的起来。测试下了,硬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疑问就是定位过后,下一次换相直到启动加速成功,尤其是第一次检测到BEMF,这个时间是怎么得来的呢。
    if (MotorA.PWMTicks >= 8)
            {
                if ( BEMF())
                {
                    BLDC_Ctrl_Board_LEDOn(LED1);
                    //  MotorA.FlagSwitchStep = 1;   //»»Ïò
                    BLDC_SwitchStep();
                    BEMF_Cnt++;
                    BLDC_Ctrl_Board_LEDOff(LED1);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另外问题就是这种不带位置传感器的马达,觉得问题比较多啊,电动车的马达应该也是无刷的吧,我觉得应该是带霍尔传感器的吧,不然的话,按照无传感器的那种任一两项通电定位肯定是行不通的。负载重的话,首先定位的时候,主轴根本都不能到达该到的位置,即使能定位到也得很大的电流顶过去啊,后面的启动肯定也继续不下去了。

网友:
第一次研究马达,第一次用STM32,定时器设置搞的我头大。好不容易配置好了,发现控制算法还是比较麻烦的。我用的这种马达。感觉难度难度有点大。

网友T: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楼主,从你的PWM波形分析,我发现和市面上面的控制器波形有很大出入,不如为什么,我的波形也和你的一样。参考前辈波形说是慢慢上升的过程,然后慢慢下降的过程。从楼主的图片上好像也没有这个过程,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上传一份前辈的测出的波形
可以看到A相PWM上升的时候,是一个慢慢上升的过程。

网友(2013-09-21):
看了资料,LZ是用电压来直接检测的吧

网友: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也在搞bldc,看了楼主的文章,按楼主的思路去做了下,驱动如楼主所说,启动直接开环,周期40ms左右,无法进入闭环,用示波器测试端电压波形,发现与所想的有出入,不明白,上图向各位请教:波形有断续情况,谢谢。

网友:
楼主看过 ESC32 电调的源文件么, 我觉得对我们用 stm32 ad 软件反电动势方案的有借鉴意义。

网友:
很奇怪的 波形为什么出现断续,而且下降阶段的感应几乎没有了,实在不明白

网友L:
楼主的电机转起后,有没有测量各个电源线上地线上的电压波形?最近也在这样做,却出现干扰,频率和PWM一致,幅度大概有0.5-1V左右,不知楼主有遇到过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mark 正在研究无刷驱动,值得学习。

网友U:
有人能帮忙解释 前两天上传的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人能帮忙解释 前两天上传的波形吗?

那一段直接接地,肯定断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电机转起后,有没有测量各个电源线上地线上的电压波形?最近也在这样做,却出现干扰,频率和PWM一致 ...

母线上面的电容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母线上面的电容有多大?

390uF,4个并联

网友L:
引用 楼主:
母线上面的电容有多大?

你好,根据你的经验,这个可能由那些情况引起的呢,PCB布局布线,还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其实你拿你自己做的那个测试看,是不是也会有这个样的干扰,干扰频率和PWM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根据你的经验,这个可能由那些情况引起的呢,PCB布局布线,还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其 ...

这个电容量不算小了
我的最经停滞了好久,没空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段直接接地,肯定断续啊

断的是未导通的那段时间啊  按理说不是断的

网友(2013-10-25):
LZ,同步检测反电动势是不是就不用MK中的异步检测中点电压那部分电路,如果是这样怎样判断过零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能否谈谈定位时如何避免转子在定位点振荡?

加入初始位置检测算法

网友:
MARK  学习无刷电调

网友:
学习学习,无刷电调

网友:
非常感谢,先下载

网友V: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楼主关于同步续流的方法想和你探讨下:
我认为不能使用同步续流的方法。因为续流时间跟电机转速、PWM占空比、电机参数等有关系,是一个不确定值。
在续流过后电机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发动机,把发动机的两相短路就会增大电机的转动阻力就相当于刹车。我在测试
过程中发现不同KV值的电机续流时间会有很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关于同步续流的方法想和你探讨下:
我认为不能使用同步续流的方法。因为续流时间跟电机转速、PWM占空 ...

用二极管续流的时候,电机在发电吗?

网友V:
二极管是单向的,反电动势不会通过它形成回路。而MOS是双向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二极管是单向的,反电动势不会通过它形成回路。而MOS是双向的。

同步续流只是相当于在二极管旁边并联一个小电阻而已,优点在于降低MOS发热
不用同步续流,关断时MOS上的功率=二极管压降*续流电流
假如续流电流=1A,常见的二极管压降为0.6V,续流时MOS上的功率为1*0.6=0.6W

使用同步续流,不考虑死区的情况下,关断时MOS上的功率=续流电流²*RDS
同样是1A续流,MOS的RDS=7mΩ,功率=1²*0.007=0.007W,基本能忽略掉。
这时MOS的主要损耗来自于开关损耗

借用stm8手册上的图:

正常电调

同步续流

网友V:
我明白同步续流的作用,但不是整个PWM"OFF"阶段都处于续流状态。

网友:
无刷驱动,学习了!

网友:
LZ 好像不能下下来哦!总是~~捉迷藏

网友:
mark,标记一下,好文章

网友(2013-12-27):
弱问一下,电动机是什么型号的,哪里可以买得到?刚刚接触,不是很清楚。

网友:
好东西留着以后做!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性

网友X:
你好,看过你上传的资料受益良多。有个问题,我看了一下电路反电动势获取分压后并了一个100P的电容,我在用的时候并的是100nf的电容,结果发现随着转速变快,过零点实在变化。举个例子低速很慢时过零点正好在换向点,随着速度增加,过零点慢慢接近于30度。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好,看过你上传的资料受益良多。有个问题,我看了一下电路反电动势获取分压后并了一个100P的电容,我在用 ...

小电容是用来消除信号毛刺的,大电容会造成反电动势滞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么深入。

非常感谢这么无私 提供这么好的资料,看了你的资料有一些疑问,还望指教:
1、采样电路中使用了100p的电容是否能够将电压高频毛刺滤掉,进入单片机端的波形是否平滑?以至于不会采到错误的过零点。
    因为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发现加104以上才行,但是这样的话随着速度增加,相位滞后很厉害。
2、unsigned long BEMF(void)程序中:
    if (dir == 1)
    {
        if (VoltBEMF > 0)
            return 1;
怎么对应过零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容是用来消除信号毛刺的,大电容会造成反电动势滞后

非常感谢这么无私 提供这么好的资料,看了你的资料有一些疑问,还望指教:
1、采样电路中使用了100p的电容是否能够将电压高频毛刺滤掉,进入单片机端的波形是否平滑?以至于不会采到错误的过零点。
    因为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发现加104以上才行,但是这样的话随着速度增加,相位滞后很厉害。
2、unsigned long BEMF(void)程序中:
    if (dir == 1)
    {
        if (VoltBEMF > 0)
            return 1;
怎么对应过零点的?谢谢!

网友:
赞1个。很优秀啊。。。。

网友:
很好,好好学习下。多谢了。

网友:
看了一遍,确实讲的不错,多谢了。

网友(2014-02-07):
感谢楼主讲解的同步续流知识

网友:
有下载资源吗?

网友:
有没有加速度PID?先收了学习一下。

网友Y:
引用 楼主:
N管是 IRLR7843 或者 7821
P管是 IPD042P03L3
参数写的很好,就是不知道x宝买的是不是真的。 ...

请问这个电路中mos可以用IRFR1205和530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这个电路中mos可以用IRFR1205和5305吗

可以使用,性能稍微差一点

网友:
先收藏了,有机会再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东西啊,感谢楼主!果断MARK!

网友(2014-03-18):
请教楼主是怎么判断反电动势过零点的??ADCConvertedValue_2[0]~ADCConvertedValue_2[2]是ABC3相电压吗??   谢谢~!

网友Y: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性能稍微差一点

谢谢!如果把电压提高到16.8,UCC27424是不是要换,有没有便宜点的驱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谢谢!如果把电压提高到16.8,UCC27424是不是要换,有没有便宜点的驱动芯片啊

TC4427  MIC4427  IRS4427 管脚都是兼容的

网友(2014-04-30):
楼主是在是太牛了,拜读了!

网友(2014-06-12):
这个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看看先。备份中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D:
最近做的STM32F0电调 24kHz PWM, 每个PWM周期同步检测4次过零(检测频率96k), 现在能测试到的极限是等效一 ...

你的程序是用STM32F0自身带的比较器做的吗?我用STM32F030自带的比较器做效果不好。

网友:
在转速很高的情况下用同步续流会存在mos发热比不用同步续流更大的情况:在转速很高时,下桥臂占空比会小,会形成尖脉冲,这样对管子反而不利。

网友:
刘明备用。正要研究BLDC.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中,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mark 下 最近正要用

网友:
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大牛

网友(2014-10-27):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调试心得在第一时间已经看过了,就是觉得还不是太明白,所以想请你讲深入一些

A 上桥和 B上桥 同时打开,不是刹车状态的,,

只有下管 同时 打开 才是 刹车状态

网友:
谢谢了,我也在做这方面的

网友:
如果是用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调试不是会简单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W:
同步续流只是相当于在二极管旁边并联一个小电阻而已,优点在于降低MOS发热
不用同步续流,关断时MOS上的 ...

请问用什么零件可以断开三相端子?

网友:
STM32做的BLDC控制器

网友:
对这个感兴趣,谢谢

网友:
无刷电机mark

网友:
原有ID被封,重新注册ID继续学习楼主的无刷控制方法。

网友(2015-03-20):
    case 0 :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1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3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1
        break;

请问 这段程序是哪两项导通? 还有这里设置极性有什么用呢?

网友:
写的很全面,难得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5-05-09):
我也用F103在做BLDC控制器, 不过不是三相的, 驱动也隔离了, 调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用管直接跟踪ADC过零就是了, 波形(使能|电流|反电动势)如下:

一开始因为隔离不共地有很大工频干扰没法用, 想起没有跨一个电容, 加上去之后共模的50Hz的幅度掉到100的ADC水平, 差模噪声只有10个ADC, 根本没有影响.
于是直接比较过零换相就转起来了.

另外隔离之后可以把中性点举到任何一个电平, 启动的时候诸如电容充放电等电路因素使得换相能够可靠的完成, 没有多余的代码.
测试结果低速下恒定转速电流跟霍尔换相的一样大, 转矩波动竟似乎还要小一些.

网友:
图好像截错了明天重新测截一个= =

网友:
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好帖子啊

网友:
文字转变成代码需要费很多时间去考虑,有时候还考虑不出来,我现在一直在考虑如何用8位机做无霍尔BLDC,楼主能否教教我,我将感激不尽。  EMAIL:   dianzidianzixin@qq.com

网友:
贴子不错,里面交流的多啊

网友:
不错,挺好的,正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同步方式采样反电动势,但是不利用AD(利用AD一个是资源浪费,另外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大);采用 ...

能详细说一下你的采样方案吗

网友(2015-06-09):
BLDC是不是跟传统的6步驱动一样?

网友(2015-07-09):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四旋翼飞机上电机的电调,但是出现了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我程序采用的是先预定位,然后电机启动,启动过程采用强制换向,即不关心转子的位置按预定换向周期换向,该状况下电机也能旋转起来,下图是相应的机端电压反电势波形,该相电压非导通期间波形原本上升沿变成了下降沿。非导通期间的波形反应的是否是反电势呢?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反电势受其他元件电压的影响?还是因为转子未达到预期位置出现了这种状况?如果是反电势,图像中左侧的首次过零,是按上升过零判断下一次换向还是按下降过零来判断换向表呢?

网友:
LZ的电机启动是先预定位,视频中看预定位时间很短暂,你有没有碰到预定位的时候转子在定位点附近来回抖动的现象呢?

网友:
信息量有點大,先mark一下

网友(2015-08-25):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的理解没错

时序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正常运行后,可以根据每次换相周期内PWM中断次数来自动改变PWM周期,速度越快,频率越高,设定一个上下限就可以了,这就是自动采样调整。
通过ADC可以实现比较器难以完成的功能。

网友:
手抖点多了。

网友:
再次回味,非常不错。重点:同步续流、单周期多次反电动势过零检测

网友:
闲下来也来动手玩玩

网友: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梯形波控制的时候,无法低速运行,占空比小于35%时,2000RPM以下,电机就开始堵转了,难道是我的反相电动势检测不到了。

网友:
支持楼主!正在搞BLDC和PMSM!!头大中。。。

网友:
20150907:终于看完了,关于同步整流的讨论,同步整流应该只在死区进行吧

20150908 :我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实际上,同步整流是基于PWM时钟周期的,相当于是在PWM-OFF的时候进行同步整流。
举个例子,现在是AB相工作,高端PWM,也就是AH输入PWM,BL打开接地。
在一个PWM周期,从PWM-ON(AH-on)到PWM-off(AH-OFF)的时候,需要续流回路。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打开的BL”与“AL的体二极管”行成续流回路进行续流。
但是同步整流的话,在关闭AH的时候几乎同时就打开了AL,利用“打开的BL”与“AL本身”进行续流。
这样可以避免二极管节电压造成的影响。

网友Z(2015-10-04):
对波形的下臂实现没看懂。   楼主意思应该是通过CCXE和CCXNE=0后输出无效电平,修改无效电平可以修改输出电平。
但手册说CCXE  CCNXE都=0后,输出禁止,这时候对应IO应该是浮空的,找了个板子看引脚电平也发现修改CCXE  CCXNE=0后不管设置有效电平CCXP和CCNXP为高为低,输出IO都没反应。    只有修改CCXE CCXNE其中一个 =1,另一个才会对CCXP或CCXNP修改有反应

网友:
修改CCXE CCNXE都=0后,IO上挂电阻,电平跟着变,推断此时应该是浮空态。

楼主:
CCxP 和 CCxNP位啊

网友:
mark STM32 + BLDC 电路及源参考

网友(2016-05-10):
无私的楼主,难得

网友:
楼主有焊好的多余的板子吗?能不能卖1个给我?

网友(2016-06-28):
非常详细,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不知道同步整流在PWN-ON时刻检过零有作用么?

网友:
很详细.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AA(2016-08-10):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在做BLDC控制器。采用的是H-PWM&L-on的驱动方式。用的也是PWM-off期间采样。有些问题想请您过过目
一般来说pwmoff期间采样,会延迟一下,就是说不是pwm一关断就马上进行AD采样。这样做的原因,我的理解是:
(1)pwm-off期间,绕组续流,虽然不是整个pwm-off时间内都在续流,但正在续流的时候采样悬空相电位的话,得到的电压是反电势加上续流二极管的压降,所以延迟一点点(续流完之后)再采样可以避开续流期间造成续流二极管压降对反电势造成的影响。△同时延迟之后再采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换相完之后产生的过零消磁脉冲,延迟采样可以避开那个消磁脉冲。
(2)pwm-off期间所谓的二极管压降会影响悬空相反电势的采样,和那个过零消磁事件,本质上都是电感续流造成的。
(3)在反电势很小的时候,有人采用同步整流的方式,减少续流二极管压降对反电势造成的干扰,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二极管压降只会在续流期间影响到反电势,续流完了就不影响了,为什么要用同步整流,直接像上面所说,pwm-off的时候,稍微延迟一点点再进行AD采样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在做BLDC控制器。采用的是H-PWM&L-on的驱动方式。用的也是PWM-off期间采样。有些问题想 ...

续流一直进行,不是过一会儿就没了的,线圈中的电流时连续的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续流一直进行,不是过一会儿就没了的,线圈中的电流时连续的

好的,谢谢您。如果电感电流连续的话,那么二极管压降产生的影响是持续的,在整个PWM-off期间都会对反电势产生影响。用同步整流的优势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现出来了,尤其是低转速,小反电势的时候。而pwm-off期间稍作延时再采样,完全是 为了避开过零脉冲。看了ST的快速去磁技术,您觉得这个快速去磁技术不仅能对过零脉冲起作用,对pwm-off期间的续流也是会有作用的,能加快去磁,那么,pwm-off期间的续流时间短了,过零脉冲持续的时间也变短了。
————————————————————————————————
您觉得我这样的理解对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好的,谢谢您。如果电感电流连续的话,那么二极管压降产生的影响是持续的,在整个PWM-off期间都会对反电 ...

续流那块理解没问题了
快速消磁我没有研究过,不好做评论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6-09-23):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研究看看

网友(2016-11-05):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的理解没错

时序就是这个样子的

请问一个STM32F1可以控制3个无刷电机吗?用BLCD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换向时机不对导致的,开环启动这样的波形很正常,所以无感BLDC最难调的就是启动,而且要适应不同的启动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我的波形也跟你一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难道真的跟电机有关么,我用的也是你这个电机,我看资料上面不应该是这样的波形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T:
楼主,从你的PWM波形分析,我发现和市面上面的控制器波形有很大出入,不如为什么,我的波形也和你的一样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3562-1-1.html

你好在这片帖子里面看到的,我的波形和你的一模一样,我用的也是A2212的四周电机,为什么我们的波形不是和资料上面的一样,你解决了吗,能不能告知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我都研究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3562-1-1.html

你好在这片帖子里面看到的,我的波形和你的一模一样,我 ...

我当初也是卡在这里,后面没有研究了,so,我帮不了你
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作者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他通过快速退磁解决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972-1-1.html

网友:
板子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无感带载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
lz请问无刷电机如果只有3个电机的电源线 能否精确控制速度(1转的误差)

网友(2017-01-16):
引用 楼主:
硬件讲完了,该讲软件了。
我的程序ADC检测反电动势的时刻位于PWM-OFF,由于续流时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在 ...

网友:
楼主还在搞BLDC吗?帮忙看看我的这个反电势波形一直是正弦波很匪夷所思,我现在是使用强制换相,在pwm on时刻检测反电势

网友:
学习了,正在研究

网友:
楼主厉害,半夜起来顶一下

网友(2017-03-29):
极好的资料,细细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加油,东西做的不错。

网友:
资料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2017-06-19):
不错,资料蛮全的

网友:
请问下楼主的STM32的BLDC控制器是用的ST专利的那种方案吗?那么单周期多次检测是用定时器来实现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大公无私的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精神我们都要发杨光大。。
多谢楼主的资料,改天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7-07-25):
感謝樓主無私提供

网友:
这是多久的好贴了

网友AC:
楼主还在搞吗?发现不少问题
power off 触发点在 period-100,实际上 PWM设置为25K,period=72M/25K=2880,而且ADC设置成7.5Cycle,实际一个通道需要12/14*(7.5+12.5)= 17.14us的转换时间,有6个通道扫描,DMA转换一次,共计17.14*6 = 102us 实际已经快要过了3个周期,所以造成了 换向周期不均衡

另外BEMF那块 也是非常诡异,VoltBEMF 是UINT16类型,实际上应该只要是ADC赋值 基本都是大于0
    if (dir == 1)
    {
        if (VoltBEMF > 0)
            return 1;
    }
    else
    {
        if (VoltBEMF <= 26)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还在搞吗?发现不少问题
power off 触发点在 period-100,实际上 PWM设置为25K,period=72M/25K=2880, ...

算错了吧兄弟,怎么可能转换一次要那么久
原来默认14M时钟,14个转换周期,1us时间
现在12M时钟,20个转换周期,一共慢了 14M/12M*20/14 = 1.667us,不是你算得那么多

后面一个问题你要自己研究了,我后面没有研究方波驱动了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算错了吧兄弟,怎么可能转换一次要那么久
原来默认14M时钟,14个转换周期,1us时间
现在12M时钟,20个转 ...

  是算错了,是20/12=1.67,但是6个通道扫描 也要10us时间,
时间上CC4触发距离TIM1 UPDATE就100,实际也就100/2880* 1/25k = 1.39us,
说明第一个通道的ADC也没扫描完 就开始下一个PWM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是算错了,是20/12=1.67,但是6个通道扫描 也要10us时间,
时间上CC4触发距离TIM1 UPDATE就1 ...

后面3个通道的数据不需要PWM同步,所以不会造成影响
三路BEMF一共5us,25KHz 的 PWM,一个周期40us,怎么就上一次的还没转换完成下一次的PWM已经开始了

网友AC:
哥们,不好意思,昨晚睡着了,没及时回复,见示意图,一目了然
当然 如果程序我理解错的话,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哥们,不好意思,昨晚睡着了,没及时回复,见示意图,一目了然
当然 如果程序我理解错的话,请见谅! ...

PWM是中心对称模式,触发ADC的时刻距离下次更新PWM还有20us左右

网友AC:
引用 楼主:
PWM是中心对称模式,触发ADC的时刻距离下次更新PWM还有20us左右

程序好像不是中央对齐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程序好像不是中央对齐模式的

恩,是我错了,不应该使用边沿对齐模式

网友(2017-09-26):
把楼主的换相代码拿走了,用到有感BLDC上。多谢。

网友:
正在做类似的项目,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2018-01-04):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同步方式采样反电动势,但是不利用AD(利用AD一个是资源浪费,另外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大);采用 ...

这方法不错

网友:
发现说的有错误

网友(2018-04-03):
引用 网友V:
我明白同步续流的作用,但不是整个PWM"OFF"阶段都处于续流状态。

我实际实验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兄弟说的对。
请仔阅读他在197/199/201这三楼说的,我认为,所谓的同步整流,用不好就是刹车。
以AH-PWM,BL-ON为例,在PWMOFF期间,如果这个时间足够长,那么前半部分是续流过程,而接下来续流结束后,绕组AB工作在发电机状态,其电动势和电流方向与刚才的续流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是普通的二极管,这个能量就截住了,表现为转子在靠惯性空转。如果是AL-ON,BL-ON,那就是发电机输出短路状态。这个过程与电机、PWM频率、转速、负载都有关,也许明显,也许不明显,但肯定是不好的。
有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用同步整流的驱动方式,电机速度升降都很灵敏,特别是降速时。试问,这部分机械能去哪里了?在没有回馈电源的前提下,只能是消耗在绕组和功率管上了。
虽然帖子已经过气,但希望看到的还是讨论一下。

网友(2018-08-30):
好文章 很长

网友(2018-10-06):
用STM32F405来做,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1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1*/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

        /*  PhaseC configuration 0*/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3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1
像这样的没有输出

网友(2018-12-02):
最近也在研究BLDC,是我需要的

网友:
太棒了,研究研究

网友(2019-05-03):
引用 楼主:
ADC并不怎么占用资源,定时器+ADC+DMA基本不需要COU干预,判断过零点也比较容易。用比较器的话需要增加硬 ...

根据自己的经验,电机跑到这种波形,普通方法已经不行了,得把电机加速,产生相位差,才能过零换相成功

网友(2019-08-30):
不错,还有调试心得,学习了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Z:
对波形的下臂实现没看懂。   楼主意思应该是通过CCXE和CCXNE=0后输出无效电平,修改无效电平可以修改输出电 ...

OC1 和OC1N没有变化是因为你的OSSR没有置1。
“不由定时器驱动”的意思是:OC1和OC1N不再受CNT和ARR的影响,不是悬空。

网友:
7年前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收获良多,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0
楼主用TIM_CCxCmd 和CCxNCmd这两个库函数分别把OCx和OCxN Inactive掉,OCxN引脚会出现一个窄脉冲,见下图绿色波形最右边。
更好的办法是重写一个函数同时把CCxE 和CCxNE清零

网友:
图片。不勾选纯文本才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lz 这么久的帖子 还能翻出来
经典就是经典

网友(2022-08-29):
拜读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