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了一个春风电源,没有输出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3-01-23):
最近自己按照春风大哥的资料找的原件,焊接的板子,测试的时候一直没有电压输出,电流输出也不管用。
电路查了也没查出啥问题,很纠结,  运放拿掉竟然能跟着旋钮输出电压了,大约是按比例的,不准。
搞不清原因,特来询问。希望能支招。

不知道这样写标题合格不,不合格马上改

楼主:
你调节电压的时候电压值显示,然后一不调节就显示0了,万用表测量一直为0.

网友A:
上图,谁知道你的图画成什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谁知道你的图画成什么样了

所有资料见春风电源2.1版本http://www.amobbs.com/thread-4132824-1-1.html   0-30V/4A数控直流电源(第2.1版)(程序11年5月1日有最新修改).

楼主:
搞出来了。再就是还需要校准,自己弄得不行啊。买来的电容貌似有问题。再就是测试的时候烧了些东西

网友:
到底调试时烧了哪些原件?
我的板子输出电压也是环牛输入电压,不知哪里的问题,
运放换了5-6个也不好使,郁闷得很;

网友:
可以准确的说——有问题

楼主:
我的烧掉运放,BD139 140都换了。再就是瓷片电容都换了

网友:
请问正常调压时,mos管D与S 对输出地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