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8L和Atmega88的代码通用么?

楼主(2013-01-23):
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和diy的说明资料。
手上只有Atmega8L芯片,没有Atmega88,对方是编译好的hex文件,我想问问,这个hex能否直接写入M8L里边。

因为我不知道它运行之后是否能正常,而且,线路板也没有制作好,想问问看是否需要购买芯片。

网友:
看看手册,应该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

网友:
一定不能直接用的,因为编译好的hex文件内,记存器地址 M8 和 M88 都不相同。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