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模块HC-06怎么设置AT指令

楼主(2013-01-24):
我有一个HC-06的蓝牙串口模块,和一个usb转TTL的小板,具体怎么设置蓝牙的AT指令呢。
我用两端RX,TX交叉连接,然后对接上vcc和GND,插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AT指令没反应啊?...
我见有的HC-06模块有AT引脚,说置高电平就可以。可我的没啊。。 有谁用过没,给说下。。

网友(2013-04-06):
去TB 找一个 卖这样模块的 卖家  下面都有指令介绍的   自己试试去

网友A:
一、出厂默认参数:
从机,波特率:9600,N,8,1。配对密码:1234;如要需要主机模式,请下单时注明。

二、AT命令集如下:
1、测试通讯
发送:AT(返回OK,一秒左右发一次)
返回:OK

2、改蓝牙串口通讯波特率
发送:AT+BAUD1
返回:OK1200

发送:AT+BAUD2
返回:OK2400
……
1---------1200
2---------2400
3---------4800
4---------9600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9---------230400
A---------460800
B---------921600
C---------1382400
不建议用在超过115200的波特率,信号的干扰会使系统不稳定。
设置超过115200后用电脑无法使用,要用单片机编程于高于115200才能使用此波特率和重新发AT命令设低波特率
用AT命令设好波特率后,下次上电使用不需再设,可以掉电保存波特率。

3、改蓝牙名称
发送:AT+NAMEname
返回:OKname
参数name:所要设置的当前名称,即蓝牙被搜索到的名称。20个字符以内。
例:发送AT+NAMEbill_gates
    返回OKname
    这时蓝牙名称改为bill_gates
    参数可以掉电保存,只需修改一次。PDA端刷新服务可以看到更改后的蓝牙名称。

4、改蓝牙配对密码
发送:AT+PINxxxx
返回:OKsetpin
参数xxxx:所要设置的配对密码,4个字节,此命令可用于从机或主机。从机则是适配器或手机弹出要求输入配对密码窗口时,则手工输入此参数就可以连接从机。主机则是在用主蓝牙模块连数码相机时,数码相机是从机,找到相机的配对密码,再设入主蓝牙模块,则主蓝牙模块就可以自动连接相机。
例:发送AT+PIN8888
    返回OKsetpin
    这时蓝牙配对密码改为8888,模块在出厂时的默认配对密码是1234。
    参数可以掉电保存,只需修改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出厂默认参数:
从机,波特率:9600,N,8,1。配对密码:1234;如要需要主机模式,请下单时注明。

我用的HC-05   上拉了AT模式设置的引脚 但是发指令改模块名总是改不了   请问您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配套用户手册的模块也就20块钱啊...你这样搞浪费的何止20块.
改名改不了会返回错误代号,你没手册对怎么知道错哪里.

网友(2013-05-06):
话说 前几天 我买了  HC 05  HC06  HM09 三个 模块 都玩过了   05  06硬件一模一样 估计里面的固件不一样   HM09最先进 最强大  直接淘汰掉 05 06

HC06 只有改名 改密码 改波特率 这几个AT指令  只能从机

HC05 能查询  能更改    各种参数   可以主  可以从机

HM09  这个 强大  可以脱离MCU直接控制检测 自带 IO 状态  还能指令切换工作模式  很犀利

还有一种 说是蓝牙4.0的 可以链接苹果手机   没苹果 没买

网友:
HM09  强大 改天去买个

网友(2013-08-21):
我也买了个模块,想配置进入AT模式,但是没返回,还在搞

网友B:
配对成功之前,串口发过去的被认为AT指令。
配对成功之后,串口发过去的数据就直接传到另一个蓝牙中,作为数据了,即便发送AT指令,也无效,只会被另一边接收到:A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对成功之前,串口发过去的被认为AT指令。
配对成功之后,串口发过去的数据就直接传到另一个蓝牙中,作为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用的时候可以识别AT指令,后来因为已经跟手机蓝牙配对成功连接过了,然后即使关掉手机蓝牙再去发送AT指令只能等到跟手机蓝牙连接上时才会收到发送的AT指令,这样指令就已经失效了,只是字符串。那请问是不是将蓝牙模块复位一下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用的时候可以识别AT指令,后来因为已经跟手机蓝牙配对成功连接过了,然后即使关 ...

按理说,只要连接断开了,收到的字符都会被按照AT指令看待。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用的时候可以识别AT指令,后来因为已经跟手机蓝牙配对成功连接过了,然后即使关 ...

我也碰到了 这种情况 配对后,再也不识别AT 指令了   发送的命令 就直接到了手机

网友:
找到原因 了 是因为 回车问题 串口助手问题

网友D:
我也发现HC-06很恶心,正常的AT指令后应该带上 0D 0A表示命令结束,可是HC-06不接受这种方式。害得我试了很久。

现在有个问题,如何知道它和主机连接上呢?

网友(2014-04-12):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HC-06很恶心,正常的AT指令后应该带上 0D 0A表示命令结束,可是HC-06不接受这种方式。害得我试了很 ...

你好!那你后来发AT命令可以了没有?

网友E:
去官方,有个小工具的,直接搞定.

网友:
最近搞蓝牙通信,先mark下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E:
去官方,有个小工具的,直接搞定.

哪个官网,什么小软件

网友:
同问 在官方哪个地方的小软件

网友F(2014-11-15):
引用 网友A:
一、出厂默认参数:
从机,波特率:9600,N,8,1。配对密码:1234;如要需要主机模式,请下单时注明。

哥们你好,我最近在弄蓝牙串口,我用的HC-08,原先在电脑上面试,两个蓝牙之间通信正常的,而且距离还比较远。。现在我是一个直接练在电脑上,是从机。另外一个直接连载单片机上。是主机。
然后我先是用USB转串口把我单片机的数据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面观察,数据正常的。 然后我这个时候换成了蓝牙模块,想让单片机发给蓝牙模块,蓝牙发给链接在电脑上面的蓝牙模块。然后再在电脑上面的串口助手上面显示,可是现在首先数据不连续,一次性显示几百个,而且还只是第一次显示,之后就没了,必须重新拔了再插上,才会来一串。更要命的是,我所有的数据全部变成了00,请问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me,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2015-03-25):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好,我最近在弄蓝牙串口,我用的HC-08,原先在电脑上面试,两个蓝牙之间通信正常的,而且距离还比 ...

哥儿们  问题解决么了吗
现在  我遇到和你描述一样的问题了 捉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儿们  问题解决么了吗
现在  我遇到和你描述一样的问题了 捉急中。。。。。。。。。。 ...

解决了, 数据显示不过来是因为串口助手写的太渣,  数据错误是因为我当时把RX 和TX 接反了,应该交叉接的, 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问题是  昨晚 蓝牙模块被我配置成主机了  在串口上还能用  。早上起来想改一改 他的模式  结果一打开串口 16进制显示 就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一直发 个不停  从蓝牙模块 发数据到电脑上   此时只有蓝牙模块 和 和USB 转串口相连接       进入AT模式后 发AT指令 没有效果   一直返回 00

网友:
我试过蓝牙串口,和普通的USB转TTL还是有区别的。有的设备USB转TTL连接正常,蓝牙串口就是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