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7670的寄存器0x40的配置,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01-24):
0x40配置为0x10,我的理解就是输出数据为rgb565,数据输出范围为【10】到【F0】,数据输出的高位和低位应该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把ff,fe,fd定义成了特殊的用途。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出来的和我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昨天发现图像数据好像输出了ff,fe,fd,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数据输出范围为【10】到【F0】这个是给YCrCb用的 细节可看ITU656里面的,RGB565无效

楼主:
先谢了。那rgb565的时候是没法设置数据输出范围的?这样的话,那我的程序要作大的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