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一块2407的板子,出现问题,求救啊?

楼主(2013-01-24):
出的问题很诡异,EVA模块的PWM1-PWM6产生不了PWM波形,EVB的正常。RAM调试的时候发现了问题,PWM初始化代码片段:
.........
    COMCONA  |= (0x01<<9) | (0x01<<15); // 使能比较操作
    COMCONB |= (0x01<<9) | (0x01<<15); // 使能比较操作
    T1CON |=  (0x01<<6) ;                // 使能定时器1
    T3CON |=  (0x01<<6);                 // 使能定时器3
.........

COMCONx的bit 9  为PWM输出使能位  , 为1输出使能,0输出高阻态

现在问题是执行前面两条语句,查看寄存器正常,bit 9,bit 15都置位了,然后执行第三条语句,COMCONA的bit 9 会自动清零,导致PWM1-PWM6失效

诡异的是之前测试都是正常的,结果睡了一觉,第二天就不正常了,程序都一样,我的想法:
1. 2407的EVA,EVB事件模块分别有功率驱动保护中断输入引脚PDPINTA,PDPINTB   ,下降沿有效,会将相应模块的PWM引脚置为高阻态,我拿万用表测都是高电平,
怀疑受干扰,拿示波器测也测到信号

2. 2407芯片坏了,PS:  实验室插线板没有地线,冬天我穿的毛衣比较容易产生静电,有可能电坏了 ,跟这一起做的一块CC1110小板出问题,最后是芯片坏了,可以看我之前发的贴

由于我是第一次做板,本科不是学这的 我想换芯片,导师说让我再看看,检查检查。实在不行开学来了再说。 搞得我回家过年的心思都没有,我的处女板啊

网友:
这板子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四轮转向模型车上面的功率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