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串口连接问题

楼主(2013-01-24):
最近才接触MG323 GPRS模块,问一下各位朋友,MG323必须要用八线串口吗?

网友:
不需要,三线制也行,我用的就是三线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A:
看楼主要干什么用啊,如果要作为标准MODEM的话,9线需要全接,可能还需要MAX3238或者3243之类的电平转换芯片。如果是用MCU直接驱动的话,只要3线

网友:
苹果猫这方面是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要干什么用啊,如果要作为标准MODEM的话,9线需要全接,可能还需要MAX3238或者3243之类的电平转换芯 ...

标准MODEM?
如果不用硬件流控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标准MODEM协议不只是流控,还需要识别DCD载波,RING信号,设备就绪信号。

要是玩过用电话线拨入UNIX主机,就明白了。想当初实验室只有两根电话线,我都是等值班老师下班了,偷偷用MODEM拨入学校网络中心的SUN主机玩。

楼主:
谢谢个各位的 帮助

网友:
问一下楼主,模块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用这个模块,用到了硬件流控

网友(2013-03-09):
楼主的问题问得刚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