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09,pc版 画图软件,大侠请进

楼主(2013-01-24):
请问谁知到这个怎么除掉

网友A:
点击【设计】然后【文档选项】里面有一个标题框前面取消对勾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设计】然后【文档选项】里面有一个标题框前面取消对勾就没了

谢谢,搞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