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进行中的毕业设计——自动载重小车AGV...

楼主(2013-01-24):
最近正在做的毕业设计,是想做一个能搬运货物的AGV车,设计大概能载重四五百公斤。
基本的想法是这样的,用巡线的方式导航,用普通的USB摄像头作传感器,经过图像处理后来导航小车。
机械部分的构型是后轮驱动,前轮转向。其中一个前轮是自由轮,另一个是位置伺服控制的转向轮。

小车的机械部分已经在加工了,下面贴的是proe的设计图:

大致的尺寸是1000*700。后面使用的是电动三轮车的一体式驱动后桥,无刷直流电机是450W的,有减速器、差速器和刹车鼓。通过弓字减震弹簧和车架连接。
这种样子:

前面的转向机构是自己设计的:

用的是空心杯直流电机+大比率行星齿轮减速箱+编码器+控制器,组成位置伺服。
分解视图。设计转轴用的是5204轴承,双列角接触,承载力还是比较大的。

控制方面的话,现在的做法是上位ARM Cortex-A8+Linux做图像处理和HMI,STM32+UCOS做下位的运动和其它控制。

下面是S5PV210板,上面是STM32f103板。这个搭配功耗比较小,性能还不错。

毕业设计做到一半,来论坛跟大家交流一下,希望各位不吝提提建议。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有木有人?

网友A:
毕业设计的东西还要真正加工吗? 没有钱来烧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牛,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的东西还要真正加工吗? 没有钱来烧的飘过

有点预算,但是已经压缩到最低了,六千左右。屌丝大学生伤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预算,但是已经压缩到最低了,六千左右。屌丝大学生伤不起

6k也不少,呵呵
商业化的这个40多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也不少,呵呵
商业化的这个40多万一台

商业化很少用图像导引的,一般电磁和激光导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业化很少用图像导引的,一般电磁和激光导航

因为图像不可靠
玩具可以用图像导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图像不可靠
玩具可以用图像导引

的确。有商用的图像导航方法,使用的算法复杂度高,计算量很大。这么做也是因为花钱少,而且图像处理方面的毕业论文比较有东西写

网友C:
6K够吗?模具加工就不止这么点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K够吗?模具加工就不止这么点钱吧?

没做模具啊。 都是机加工

网友:
又懂机械,又懂电子,关注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牛额!看来得多学学我表示这位银子很多呀~

网友D:
你设计的载重四五百公斤,你的驱动电源在选择上有什么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计的载重四五百公斤,你的驱动电源在选择上有什么方案吗?

电源是四组的12V20AH铅酸蓄电池,持续放电能力25A。控制部分用的是隔离DC-DC降压模块。

网友:
嗯,好孩子,够有钱,够认真,加油,祝你成功!!!

楼主:
零件下料,拍了几张照片和图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四组的12V20AH铅酸蓄电池,持续放电能力25A。控制部分用的是隔离DC-DC降压模块。 ...

学校的AGV小车,载重量都没你的大,但蓄电池换了好几拨。老师心疼得舍不得再卖。你整套方案的预算得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校的AGV小车,载重量都没你的大,但蓄电池换了好几拨。老师心疼得舍不得再卖。你整套方案的预算得多少 ...

那样的电池一组4个1000¥。蓄电池是消耗品,天天使用能用半年,一般都是以旧换新,然后厂家再加工恢复。我的毕设只是实现原型,因此预算就六千左右。

网友E:
牛人楼主什么专业啊?

网友F:
这种应用不需要减震,再说从图上看你的减震也起不了作用,减震钢板一端固定,另一端应该可以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人楼主什么专业啊?

我是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人楼主什么专业啊?

我不是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应用不需要减震,再说从图上看你的减震也起不了作用,减震钢板一端固定,另一端应该可以活动。 ...

是的,实际后桥配套的零件有一端是活动的。建模的时候没有画出来。加入减震主要考虑到底盘的刚度做的太大了,如果地面有不平,就不能保证四轮都可靠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下

~~~~~~~~~~~

网友:
机械也学得好

网友H:
LZ你用什么软件处理USB视频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用什么软件处理USB视频流?

用Linux内核驱动V4L2(Video For Linux two)的API处理。现在数码摄像头一般是符合UVC规范的。

网友I:
我有一套AGV的图纸,商品化的,可以给你参考下     qq  79158294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套AGV的图纸,商品化的,可以给你参考下     qq  791582941

haha  谢谢啊 我加你QQ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预算,但是已经压缩到最低了,六千左右。屌丝大学生伤不起

保留发票,学院报销!

网友:
转向电机如果能躺下就好了

网友J:
导向轮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毕设投入不小啊!!

网友K:
如果你用PLC+HMI屏做的话,这东西很Easy的说,工作量也就主要是车子模型的设计而已,但如果你要A8开发板上linux和STM32做的话,这个活就比较大了,车模型的制作成本太高,伤不起~

楼主:
发张今天新鲜出炉的零件  全钢,用料扎实可靠,还没作表面处理,银光闪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你用PLC+HMI屏做的话,这东西很Easy的说,工作量也就主要是车子模型的设计而已,但如果你要A8开发板上l ...

PLC没法儿做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导向轮会不会太小了?

导向轮是买的工业脚轮,实际的轮子比模型要大些。

楼主(2013-02-24):
发张今天的试验照片。载重的小车不好弄啊,费力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张今天的试验照片。载重的小车不好弄啊,费力气

牛! 这是研究生毕业设计吗?境界就是不一样

网友:
挺不实用的,这小车只能在很理想的平面上才有用

网友:
期待你的佳作

网友:
楼主完全可以用PLC的说。。。。

楼主(2013-04-18):
小车初成,发几张图     已经能够进行Wireless无线控制和调试,能够用摄像头识别跟踪路径:

小车全貌(红线绑的电磁铁用来刹车,试验中,略猥琐

后驱动轮(动力强大,带减震效果,能适应一定的地面不平整)

前转向轮(直流伺服控制)

S5PV210(图像处理、人机界面开发)

顶视图

无线键盘和控制箱盖

网友:
羡慕即会机械又会电子啊!

楼主(2013-05-24):
图像跟踪试验抓拍

楼主:
应老师的墙裂要求,设计了一个外壳

网友(2013-08-22):
好东西,关注项目进展

网友:
控制部分极其简单,机械部分你设计得也很差强人意!

网友H:
LZ能否把图像处理这块详细讲讲。

网友L:
全能的人,软件硬件,机械电子都包了?

楼主(2013-10-11):
前段时间在德国实习了几个月,回来后发现小师弟动手自己把外壳做好了,还挺漂亮的!咱们实验室真是都strong hand-on skills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能否把图像处理这块详细讲讲。

图像处理主要是用了经典算法,边缘检测和Hough拟合,在ARM平台上实施改进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全能的人,软件硬件,机械电子都包了?

一个人做,工作量着实大,其实做的都不好,权当是练习动手能力了。

网友:
关注中,想了解你电子控制不分架构,电路图和开发软件,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关注中,想了解你电子控制部分架构,电路图和开发软件,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能倒车马? 看到你用的maxon电机,用的什么电机控制器呀,6K能搞定深表佩服.

网友(2016-02-05):
LZ的电机后轮有差速么?

网友:
AGV的传感器用得哪个?发个截图看看呗。

网友:
有朋友感兴趣,做个记号

网友(2016-04-06):
敬佩楼主,电子类出身,表示对机械一窍不通!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