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假的电容

楼主(2013-01-24):
最近做项目买了很贵的电容,结果项目做完,把板子放进烤箱里面烤,结果出水了,然后就拆了一个,竟然发现里面是这样滴。。。。。。死罗。。。。很明显看起来是假滴,大家小心啊

网友:
你是怎么看的是假的了?

网友A:
额,我怎么感觉是真的呢,电解电容不能放烤箱里烤吧,这种直插电容走波峰焊的,不能高温加热吧。

楼主:
以小充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怎么感觉是真的呢,电解电容不能放烤箱里烤吧,这种直插电容走波峰焊的,不能高温加热吧。 ...

这是老化测试过程

网友:
真得不能再真了

网友B:
电解电容就是靠电解液实现功能的  里面当然有水了。。

楼主:
然后我查了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就是靠电解液实现功能的  里面当然有水了。。

其他电容是没事的哦

网友:
可以测试一些实际容量嘛,如果是我的话,直接看厂家文档或者联系厂家,问问这东西最高存放温度。

网友:
看着是真的呢!

网友C:
不像是假的,你随便拆别的电解电容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啊

网友:
要看,規格的溫度參數,還有LCR測試新的。

网友D:
日化的KMG是小型化系列,应该不会有LZ图片那种大壳套小芯的情况吧。
另外,这系列应该不算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化的KMG是小型化系列,应该不会有LZ图片那种大壳套小芯的情况吧。
另外,这系列应该不算贵吧。 ...

6块。刚刚去电容店查了一下,表明市场很多都是翻新货,外壳从新包装了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是假的,你随便拆别的电解电容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啊

是翻新滴

网友E:
测试一下容量

网友:
这,还真看不出来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一下容量

到电容店,老板用仪器测试一下,是足量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店也买了几个,他都说不敢保证是新的,然后回来我们拆开在他的店买的电容看看,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电容里面的包纸有烧焦的痕迹而外壳内部没有烧焦的痕迹,很明显都是翻新货。

网友:
nichicon的?
问原厂或原厂的代理,或者去element14等研发采购网看看,买几个正品回来比对下

网友:
100V/3300uF,体积应该很猛啊,照片视觉怎么看起来这么小,体积多大的呢?

网友F:
楼主你的烤箱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烤箱温度多少?

60而已,高了吗?

网友G:
这电容才6块的话,应该不是正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60而已,高了吗?

不高,去易络盟买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容才6块的话,应该不是正品了。

没办法,经济有点紧啊,虽然不是正品,凑合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高,去易络盟买真的吧

本来我们要买红宝石的吗,但是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H:
我一直以外电容就1楼图片那个样子,因为之前拆了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我怎么感觉是真的呢,电解电容不能放烤箱里烤吧,这种直插电容走波峰焊的,不能高温加热吧。 ...

xx宝石的正品电容,75-80烤个一个月应该没事,以前天天烤,从来没把电容烤坏过。

除非都是耐高温器件,要不肯定是cpu等先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以外电容就1楼图片那个样子,因为之前拆了也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正品是不是这样子的,反正我们买回来的红宝石,拆开看,里面是填满的

网友I:
楼主买的的确是假货,我们也碰到过,铝电解外壳是是有用的,所以不可能填不满。
老化试验一般最好要72小时,通常是芯片挂,电解质量差的也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买的的确是假货,我们也碰到过,铝电解外壳是是有用的,所以不可能填不满。
老化试验一般最好要72小时 ...

刚放进去不久这电容就over,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