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的VREF管脚接法

楼主(2013-01-24):
小弟最近在画FPGA的原理图,用的芯片是ALTERA的EP4CE22144,不知道里边的VREFB1N0到VREFB8N0怎么连接,看了芯片手册跟向导还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大侠给我解释下~

网友A:
VREF每个BANK的全接到一起,电流很小,因此用电阻就行了。当然是用到SSTL之类的BANK,没用到的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每个BANK的全接到一起,电流很小,因此用电阻就行了。当然是用到SSTL之类的BANK,没用到的不用管。 ...

我还不是很清楚,用电阻怎么接,接这些管脚的原则、标准是什么,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不是很清楚,用电阻怎么接,接这些管脚的原则、标准是什么,能解释下吗,谢谢~ ...

越稳定越好,我一般是提供10mA左右的驱动力,即2V5供电,用两个100欧电阻接到VCC+GND,中点电压就是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稳定越好,我一般是提供10mA左右的驱动力,即2V5供电,用两个100欧电阻接到VCC+GND,中点电压就是VREF ...

你好,中点电压是1.25V了,这个10mA左右的驱动力这个参数是从哪里得到的?参考给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中点电压是1.25V了,这个10mA左右的驱动力这个参数是从哪里得到的?参考给的吗? ...

2.5V供电,200欧电阻,电流12.5mA,只要VREF管脚不拉电流,电压基本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供电,200欧电阻,电流12.5mA,只要VREF管脚不拉电流,电压基本稳定。

好的,我再研究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2.5V供电,200欧电阻,电流12.5mA,只要VREF管脚不拉电流,电压基本稳定。

为什么是2.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