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就没人用安卓手机做上位机?

楼主(2013-01-24):
RT,有的话真想学学,我准备做个mini四轴安卓手机操控的

网友A:
安卓系统不是实时系统,不建议做工控,尤其是这种对于实时行要求很高的实时行操作。另外如果你真想学的话,要本书看看就可以了。很简单,用现成的通讯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Android 蓝牙 WIFI具体都有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系统不是实时系统,不建议做工控,尤其是这种对于实时行要求很高的实时行操作。另外如果你真想学的话, ...

赞成。工控行业稳定性尤为重要。

网友:
安卓那个模拟器真够慢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上位机,不是飞控。
我的毕设就是一个完整的四轴,用android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系统不是实时系统,不建议做工控,尤其是这种对于实时行要求很高的实时行操作。另外如果你真想学的话, ...

工控机的上位机不用实时系统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windows

网友:
我甚至觉得相对轻量的操作系统做上位机就是趋势
以前都用windows做上位机系统 硬件成本一下子起来了
现在在琢磨用raspberry Pi做上位机的可行性

网友:
跟实时不实时没关系吧,有些数控系统都是基于windows开发的,三菱、西门子的我都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的上位机不用实时系统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windows

wince是硬实时OS,真正用桌面版的windows来做工业控制的我还真没有见过,计算有也一定不是什么对于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

网友:
做上位机还是可以的吧
零度的X4和X6不都有手机地面站
dji也要出
还能直接用地面站来遥控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