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按下开机键,电源延时2分钟供电,为什么?

楼主(2013-01-24):
常时间不开机,按下开机键,得等2分钟左右,电脑电源才开始工作。
我试验过,把绿线和地短接,只要短接,电源就立马启动(启动线电压5.1V)。
第一次正常启动后,再关机,按开机键正常启动,反复试验都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呢?是那部分电路有问题?
感觉应该是电源问题,因为我按下开机键后,测试电源插口上的绿线是0.1V(主板连接正常的情况下)。电源的那部分电路故障能导致这种结果呢!

网友:
电容爆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故障......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与启动有关的吧,如果电源单独短接绿线就能启动那问题一定出现在主板上了,不过再看看电源上的电容吧,你这样使用后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电容爆鸟~~

网友:
电容漏液鸟

网友:
十有八九主板上的电容爆浆了

楼主:
按下开机键去倒杯水,回来整理一下桌子,电脑开始启动,这样也挺好的。哈哈。起不来再说吧。

网友:
电容爆浆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