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完整的STM32运算FIR滤波程序

楼主(2013-01-24):
本人对FIR滤波是小白一个,现求一个完整的STM32运算FIR滤波程序

信号来源:
1)AD数据16-24位,精度要求较高,需要采用浮点数运算;
2)AD速率10~500次/秒;

输出要求:
1)输出速率跟随输入同步变化,输入一个新数据,经过滤波输出一个同步数据(时间上因滤波肯定滞后,这个正常,无须理会);
2)输出滤波深度可设置(FIR滤波好像是叫滤波阶数);

代码要求:STM32工程,使用ST的外设库,但是FIR滤波代码,特别是输入输出部分要带详细中文注释,方便实际调用。

网友:
哇擦,1000莫元

这个不难的

网友:
...\stm32f4_dsp_stdperiph_lib\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1\Libraries\CMSIS\DSP_Lib\Source\FilteringFunctions
这个目录下没有你想要的?
arm_fir_xxx.c

楼主:
那个没弄出来,搞了好久,要不怎么说自己是小白一个呢

网友:
500次采样的话,才2ms,直接硬算都行吧···
这是我以前在电脑上写的,没试过STM32里行不···
#define FIRSTAGE 10

float firbuf[FIRSTAGE];
float datbuf[FIRSTAGE];

int curpos;

void Init(float *initfir)
{
u8 i;
for(i=0;i<FIRSTAGE;i++)
{
  firbuf[i]=initfir[i];
  datbuf[i]=0;
}
curpos=0;
}

float AddDat(float newdat)
{
float ret=0;
u8 i=curpos;
u8 j=0;

datbuf[curpos]=newdat;
do
{
  ret+=datbuf[i]*firbuf[j];
  i--;
  j++;
  if(i==0xff)
  {
   i=FIRSTAGE-1;
  }
}while(i!=curpos);
curpos++;
if(curpos==FIRSTAGE)
{
  curpos=0;
}
return ret;
}

网友:
#define ORDER        (27)                        //阶数
extern double Buffer[ORDER];        //采样历史数据
extern double Gains[ORDER+1];        //增益数据

double Fir(double Input)
{
        double                 Output=0.0;        //数据输出
        unsigned int Index;                //下标索引

        //采样数据移位
        for(Index=ORDER;Index>0;Index--) Buffers[Index]=Buffers[Index-1];
        Buffers[0]=Input;

        //计算输出
        for(Index=0;Index<ORDER+1;Index++)
        {
                Output+=Gains[Index]*Buffers[Index];
        }

        return Output;
}

double Buffer[ORDER+1];

//27阶FIR椭圆低通滤波系数
//Fsample=1M,Fpass=10K, Gpass=1; Stop=100K, Gstop=0.001
double Gains[ORDER+1]=
{
        0.00059697504964033668,              /* Expression: 0.00059697504964033668
        * Referenced by: '<S1>/b(1)'
        */
        0.0015403196387599274,               /* Expression: 0.0015403196387599274
        * Referenced by: '<S1>/b(2)'
        */
        0.0033064320276585081,               /* Expression: 0.0033064320276585081
        * Referenced by: '<S1>/b(3)'
        */
        0.0061113563487949557,               /* Expression: 0.0061113563487949557
        * Referenced by: '<S1>/b(4)'
        */
        0.010163018665706843,                /* Expression: 0.010163018665706843
        * Referenced by: '<S1>/b(5)'
        */
        0.01556871821436694,                 /* Expression: 0.01556871821436694
        * Referenced by: '<S1>/b(6)'
        */
        0.022287913896844945,                /* Expression: 0.022287913896844945
        * Referenced by: '<S1>/b(7)'
        */
        0.030101200648240893,                /* Expression: 0.030101200648240893
        * Referenced by: '<S1>/b(8)'
        */
        0.038603810412670289,                /* Expression: 0.038603810412670289
        * Referenced by: '<S1>/b(9)'
        */
        0.047231317739074019,                /* Expression: 0.047231317739074019
        * Referenced by: '<S1>/b(10)'
        */
        0.055313182265383343,                /* Expression: 0.055313182265383343
        * Referenced by: '<S1>/b(11)'
        */
        0.062153319101224389,                /* Expression: 0.062153319101224389
        * Referenced by: '<S1>/b(12)'
        */
        0.067119721211364419,                /* Expression: 0.067119721211364419
        * Referenced by: '<S1>/b(13)'
        */
        0.069732498345159072,                /* Expression: 0.069732498345159072
        * Referenced by: '<S1>/b(14)'
        */
        0.069732498345159072,                /* Expression: 0.069732498345159072
        * Referenced by: '<S1>/b(15)'
        */
        0.067119721211364419,                /* Expression: 0.067119721211364419
        * Referenced by: '<S1>/b(16)'
        */
        0.062153319101224389,                /* Expression: 0.062153319101224389
        * Referenced by: '<S1>/b(17)'
        */
        0.055313182265383343,                /* Expression: 0.055313182265383343
        * Referenced by: '<S1>/b(18)'
        */
        0.047231317739074019,                /* Expression: 0.047231317739074019
        * Referenced by: '<S1>/b(19)'
        */
        0.038603810412670289,                /* Expression: 0.038603810412670289
        * Referenced by: '<S1>/b(20)'
        */
        0.030101200648240893,                /* Expression: 0.030101200648240893
        * Referenced by: '<S1>/b(21)'
        */
        0.022287913896844945,                /* Expression: 0.022287913896844945
        * Referenced by: '<S1>/b(22)'
        */
        0.01556871821436694,                 /* Expression: 0.01556871821436694
        * Referenced by: '<S1>/b(23)'
        */
        0.010163018665706843,                /* Expression: 0.010163018665706843
        * Referenced by: '<S1>/b(24)'
        */
        0.0061113563487949557,               /* Expression: 0.0061113563487949557
        * Referenced by: '<S1>/b(25)'
        */
        0.0033064320276585081,               /* Expression: 0.0033064320276585081
        * Referenced by: '<S1>/b(26)'
        */
        0.0015403196387599274,               /* Expression: 0.0015403196387599274
        * Referenced by: '<S1>/b(27)'
        */

        0.00059697504964033668               /* Expression: 0.00059697504964033668
        * Referenced by: '<S1>/b(28)'
        */
};

增益数据,可使用Matlab中的fdatool生成

PS: 图片修改

网友:
一个应用中,通常系数是固定的,不用动态生成

楼主:
我的应用,需要用户自己更加实际需要选择他认为合适的采样速率,以及滤波深度。也就是采用速率和滤波阶数是调设置的,而不是固定的;
另外标准的FIR程序,都是一组数据(英文资料称之为block)输入,然后一组数据输出,但是我的应用需要采集到一个新的AD,就要滤波,然后输出一个AD数值,作为当前输出,被程序调用;

感谢楼上几位的积极回应,遗憾的是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合适我用,继续等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应用,需要用户自己更加实际需要选择他认为合适的采样速率,以及滤波深度。也就是采用速率和滤波阶数是 ...

汗,早说是如果是动态生啊

参考《数字信号处理c语言程序集》 第六章,我也不好贴他的代码说是我的

楼主:
呵呵,谢谢xivisi,这类书或代码我要能搞定,也不至于来悬赏了啊,一般网上的代码我早已搜索无数,常去的几个电子网站,包括这里,早就用FIR关键字搜索无数遍了,能CTRL+C,CTRL+V的资料也早就存到硬盘里了。MATLAB的书也借过看过不少,里边都有FIR滤波章节介绍的。

这里附上一个计算系数的小工具软件,和谐版。

网友:
STM32的DSP库里面有吧。

网友:
你看看调用filter_init_bandpass这个函数的时候传的几个参数的意义,和它创建的滤波器的调用方法。应该有所启发

楼主:
12楼的这个包打开之后不知道是些什么格式的文档,不过还是谢谢支持!

楼主:
重赏之下也无勇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赏之下也无勇夫啊

你这个确实重赏~
系数得要根据应用需求来的,我们已经离职的工程师用Matlab做过。
我们接手后,决定放弃FIR

网友:
确实是重赏啊……从未做过瞬间重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赏之下也无勇夫啊

确实是重赏但是有论坛里一位前辈的说法,这可是能卖钱的代码

楼主:
其实FIR滤波部分的代码,MDK已经自带了,是针对M0,M3,M4的,除了库,还带有源代码,是公开的。
我高数和数字信号处理学得比较烂,弄不懂如何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FIR滤波部分的代码,MDK已经自带了,是针对M0,M3,M4的,除了库,还带有源代码,是公开的。
我高数和数 ...

至少低通滤波的截至频率可以确定吧?

楼主:
截止频率在1赫兹左右。其实我需要的是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楼的这个包打开之后不知道是些什么格式的文档,不过还是谢谢支持!

你下载之后改名为g.tgz然后用winrar之类的软件解压。
或者直接去 google一下gmfsk 下载源代码

网友:
stm32官方有DSP库的

楼主:
DSP库我知道,MDK和ST公司官方的都有,我现在的问题是不会用。

网友:
关注。我也是不会用。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
楼主你要的是滤波阶数可以随时改变的FIR?
我在Matlab里面算FIR系数,我看软件都得算一会儿,要是单片机计算,不知道会不会耗时太久?
我也同求,再友情帮顶.

楼主(2013-02-25):
系数不需要单片机算的,因为事先可以用穷举法把可能用到的系数表格算出来,到时候根据条件,调用合适对应的表格即可。

网友:
你要1hz的高通还是低通,这频率够低的

网友:
FIR实现要很多级

楼主:
我的输出都是低通,1HZ输出的时候,采样频率可能只有10-20SPS了,不需要太高。

网友:
非得fir么?iir不行么?

楼主:
是的,不希望用其它算法

网友:
求同啊,DSP库我也看不懂

网友A:
晕,看了一楼觉得很EASY。但觉得楼主对问题的阐述不清晰,要求也苛刻,这分不要也罢。虽然说是悬赏,但你是在请教别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看了一楼觉得很EASY。但觉得楼主对问题的阐述不清晰,要求也苛刻,这分不要也罢。虽然说是悬赏,但你是 ...

我才晕呢,不知道是哪句话,哪里让你老不爽了呢?又或是得罪你了?想不明白啊

网友(2013-04-20):
请问 6楼 xivisi :
原来FIR的主要运算公式是:
Output+=Gains[Index]*Buffers[Index];
吗?貌似很简单啊

网友:
没做过  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直接使用STM32F407的DSP库,然后它还带有FPU能够加快运算速度

网友(2013-07-12):
DSP库只有16位的哦,高精度AD的话还要自己来

楼主:
呵呵,你说的DSP库是ST的那个,keil公司自带的,可以支持浮点数哦

网友:
基于STM32F407的这个1024个FFT我做过,但FIR滤波器没搞过!

网友:
stm32f407,IAR6.4寄存器版,可以不

自带AD,定时器触发DMA踩数,使用DSP库,arm_fir_f32.c
32位浮点开FPU,127阶带通,1ms大概能算两百来点

网友:
还有需要,找我吧,我还不知道1000莫元有什么用

我QQ: 176226457,注明 :FIR

网友:
加我QQ: 176226457,给你提供最合适解决方案

网友:
#include "dsp.h"
#define FIR_N 128
#define FIR_M 32

Complex signal[signal_N]; //信号
float signal1[signal_N];
float signal1_out[signal_N];
Complex signal_out[signal_N];
int16_t signal_real[signal_N];
int16_t signal_img[signal_N];
int32_t signal2[signal_N];
int32_t signal2_out[signal_N];
int32_t Y[signal_N];

int16_t FIR_in[FIR_N+FIR_M-1];
int32_t FIR_out[FIR_N];

COEFS fir_coefs;

void Signal_Init()
{
        u16 i,j;
        u16 fs=8192;
        u16 f1=100;
        u16 f2=200;
        float V1=60.0;
        float V2=20.0;
        for(i=0;i<signal_N;i++)
        {
                signal_real[i]=V1*sin((float)f1/fs*i*2.0*PI)+V2*sin((float)f2/fs*i*2.0*PI);
                signal2[i] = (((int16_t)(signal_real[i])) | ((int32_t)(signal_img[i]<<16)));
                //signal[i].img =0;
        }
        for(i=0;i<FIR_N+FIR_M-1;i++)
        {
                 FIR_in[i]=V1*sin((float)f1/fs*i*2.0*PI);//+V2*sin((float)f2/fs*i*2.0*PI);
        }
}

void Display_Dsp()
{
        u16 i,j;
        for(i=1;i<FIR_N+FIR_M-1;i++)
        {
                TFT_DrawLine(i-1,300-FIR_in[i-1],i,300-FIR_in[i],BLACK);
        }
        for(i=0;i<FIR_N;i++)
        {
                TFT_DrawLine(i-1,150-FIR_out[i-1],i,150-FIR_out[i],BLUE);
        }
}

void MY_FIR()
{
        u16 i;
        u16 h[FIR_M]={
                                        90,358,794,1138,2100,2923,3821,4762,5712,6635,
                                        7500,8274,8930,9444,9797,9977,9977,9797,9444,8930,
                                        8274,7500,6635,5712,4762,3821,2923,2100,1381,794,
                                        358,90,                         //汉宁窗
                                /*
      540,    231,    276,    323,    371,    419,    467,    513,    558,
      598,    635,    667,    694,    714,    728,    735,    735,    728,
      714,    694,    667,    635,    598,    558,    513,    467,    419,
      371,    323,    276,    231,    540 */
                                          } ;
                                        for(i=0;i<FIR_M;i++)
                                        {
                                                h[i]/=2;
                                        }
        fir_coefs.nh = FIR_M;
        fir_coefs.h = h;
           fir_16by16_stm32(FIR_out,FIR_in,&fir_coefs,FIR_N);
        for(i=0;i<FIR_N;i++)
        {
                FIR_out[i]/=160000;
        }

}
int main(void)
{

        Signal_Init() ;
        //cr4_fft_256_stm32(signal2_out, signal2, signal_N);
        MY_FIR();
        Display_Dsp();
        while(1)
        {

        }
}

网友:
MARK一下,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FIR滤波部分的代码,MDK已经自带了,是针对M0,M3,M4的,除了库,还带有源代码,是公开的。
我高数和数 ...

MDK自带的库有使用手册吗?

网友:
直接发工程给你吧,刚调好的,可以用。AD采样,DA输出

网友B:
这个我会,已经调出来了!!!!有需要私聊

网友:
现在还要吗?

网友:
最近在弄这个

网友C:
如果要的话,我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做

楼主(2013-11-20):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的话,我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做

当然要的啦,我开出这个悬赏,莫元撒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我的要求就是进来一个数据,给我输出一个数据,还有就是楼主位的说明了。

网友:
stm32计算浮点数可以吗?

网友:
这么多莫元还没送出去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3-12-30):
高人们,下一上看看

网友:
我手上有用汇编实现(非常高效),采用定点运算(非浮点),一个采样值输入,一个采样值输入一个采样值输出,直接用C语言调用的滤波器函数,适合cortex M3和cortex M0!有兴趣联系我!QQ:53142807

网友:
我是进来看楼主莫元够不够的,,,,,

网友:
是来看高手代码的! 莫元的租用不大啊!

网友(2014-12-23):
首先楼主你要注意,fir这种滤波器真正含义不在于滤掉特定值,而是将一系列数据中混杂的高频信号滤去,也就是说至少一组数据对应一组输出数据,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应该是对应一个数据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数据在输出一个当前数据,这样是不规范的fir,更偏向于预测器的概念

网友D:
楼主,我怎么觉得卡尔曼滤波更适合你啊?FIR响应速度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怎么觉得卡尔曼滤波更适合你啊?FIR响应速度快吗?

100次/秒的话,STM32,即使是M3核运行浮点FIR都不是问题,绰绰有余。现在用MDK自带的DSP库,有问题,还需要学习。

网友:
我的观点同67楼,你应该是要预测器的概念,卡尔曼滤波就是这样一种算法。

网友:
远远地    看一下!
努力学习中   。。。

网友:
重赏之下应该会有勇夫出现的

网友:
求科普下fir滤波的应用在哪方面

网友:
楼主弄好没?给分享一下哦~

网友:
同问是用在哪方面的,很好奇

网友E(2015-08-07):
楼主没分享成功的。。。。

楼主(2015-12-02):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分享成功的。。。。

我没弄成功,都没人接盘,怎么分享?

网友:
2年了,楼主还没搞出来啊??

网友(2016-01-15):
现在正关注这方面...

网友(2016-04-13):
楼主可以看下自适应滤波算法

网友:
楼主用GA遗传算法滤波试试看

网友:
帮顶,希望楼主早点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顶顶大神的帖子

网友:
看来到现在还没搞定啊?

网友:
不就是一个滑动窗做FIR吗?20行代码。 主要是头尾少几帧做不到完美的一进一出

网友(2017-01-18):
ST的 DSP可以用,比想象的快。

网友F(2017-03-21):
好贴,希望能有坛友解答

网友(2013-01-24):
引用 网友F:
好贴,希望能有坛友解答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402-1-1.html

网友(2017-11-17):
看来还是没有解决,希望高手能早点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会,已经调出来了!!!!有需要私聊

你好,请问能发一下这个工程吗

网友:
我有点晕,最佳答案2楼在13年贴出了17年的帖子链接,难道我穿越了

网友(2018-03-22):
引用 网友G:
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我们2017年应楼主的要求,帮他更新到2楼。

这种事情偶尔会发生的,有些坛友完美主义 ...

你的解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