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STM32的TIM1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3-01-24):
为什么HALL信号的六种状态对应 CCER寄存器被配置成8 0 1 的组合?我的理解是8 0 1 为 1000 0000 0001这样组合的话,四位控制OCx和OCxN的输出使能以及极性,但是这8 0 1表示的只有一个0001可以使能某一个OCx,其他的OCx和OCxN都被禁止输出了,这如何达到每一时刻两个管子导通? 但是好几个例程都是这三个数的组合,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请教各位,谢谢啦~

楼主:
啊啊啊 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啊啊 在线等。。。

没有看出问题呀。人家就是一个通道是PWM,另外一个通道是逻辑电平。就应该是这样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问题呀。人家就是一个通道是PWM,另外一个通道是逻辑电平。就应该是这样配置。 ...

我理解的如下图,麻烦看看是理解有误吗?我总觉得8是无效的,它已经禁止了,设置极性有什么意义?麻烦您了,折磨我好几天的问题了。。。。PS:我是用STM32的TIM4采集霍尔信号配合TIM1完成PWM波生成,驱动IR2130,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现在的问题是,有的霍尔状态时不启动,我感觉是对应的CCER配置有问题,程序时用的别人的例程,里面就是六种霍尔信号对应配置CCER寄存器为3801数字的各种组合,我想弄明白这个3801是怎么来的?谢谢您~~~

网友:
直接用软件仿真一下不就是到8是什么波形了吗,我用IR2103驱动,这个奇葩上桥驱动要这种波形,到现在还没找到,郁闷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如下图,麻烦看看是理解有误吗?我总觉得8是无效的,它已经禁止了,设置极性有什么意义?麻烦您 ...

回去自己看手册,看看禁止输出后引脚输出什么极性的电平。这里告诉你,禁止之后,会输出无效电平。因此如果你将有效电平设定成低电平,那么在禁止之后就会输出高电平(无效电平)。剩下的事情应该不需要我再解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自己看手册,看看禁止输出后引脚输出什么极性的电平。这里告诉你,禁止之后,会输出无效电平。因此如 ...

噢噢噢!明白了!还是没有认真看手册~~ 谢谢您~非常感谢~~

网友B(2013-03-19):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正解~

嗯 是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楼主 历程 可以发个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问题呀。人家就是一个通道是PWM,另外一个通道是逻辑电平。就应该是这样配置。 ...

你好 可以帮我解释下吗?

psc 7200分频 Tcnt=100us   匹配值 设为40000   匹配时间就为4s

使能计数比较匹配功能,当计数至40000时,发生计数比较匹配事件,并因为开启了通道1匹配中断,此计数比较匹配事件将请求计数匹配中断,执行计数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执行计数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更新通道1更新匹配比较计数值为 “当前计数值+匹配比较计数递增值”为40000+40000=80000; 但定时器最大计数值仅为65535,则此处实际上更新比较匹配值为80000-65535=14465.

清除中断标志,中断返回,计数值继续从40000处向上计数值65535,再下一次计数时将发生一个计数值向上溢出事件(该事件会导致计数值重装载),但因为禁止了预装载寄存器,因此不会发生寄存器重装载) 计数值回归零 重新向上计数

计数至14465 再次发生匹配事件 一次循环

可以帮我解释下   匹配值 在下一次匹配 会变成14465?呢?

网友:
没有看明白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自己都已经解释了过程呀?

网友(2013-05-02):
你好 有个工程吗?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 非常感谢你~

你好 你这个做的怎样了呢?我也是用IR2130做 现在是不输出的老是保持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啊 在线等。。。

为什么我设置输出极性 老是低电平 改来改去还不行

网友(2013-11-22):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如下图,麻烦看看是理解有误吗?我总觉得8是无效的,它已经禁止了,设置极性有什么意义?麻烦您 ...

楼主,你好,你的例程可以发给我看看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呢,谢谢哈!QQ:812506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自己看手册,看看禁止输出后引脚输出什么极性的电平。这里告诉你,禁止之后,会输出无效电平。因此如 ...

楼上好厉害呀,有点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方便留个QQ吗??谢谢!!

网友(2014-03-16):
引用 网友A:
回去自己看手册,看看禁止输出后引脚输出什么极性的电平。这里告诉你,禁止之后,会输出无效电平。因此如 ...

一言惊醒梦中人

网友:
if(zheng_fan==RESET)
  {                                                                         //Õýת
    switch(irq_zhuanzi)                                 //¸ù¾Ýת×ÓλÖ㬾ö¶¨CCERÊä³öÏàλºÍת×Ó×ÖÆ«ÒÆÁ¿
    {
/*
          case 0x01:{
                                    TIM1->CCER=0x3081;    //1,4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180;        //4,5
                    };break;
            case 0x02:{
                                  TIM1->CCER=0x3108;        //2,5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018;        //2,3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810;        //3,6
                    };break;
          case 0x05:{

                                  TIM1->CCER=0x3801;    //1,6
                    };break;
          default:break;  */
          //*
          case 0x05:{
                                    TIM1->CCER=0x3081;    //1,4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180;        //4,5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108;        //2,5
                            };break;
          case 0x02:{
                                  TIM1->CCER=0x3018;        //2,3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810;        //3,6
                    };break;
          case 0x01:{

                                  TIM1->CCER=0x3801;    //1,6
                    };break;
          default:break;         //*/
    }
  }
  else
  {                                                                         //·´×ª
        switch(irq_zhuanzi)                                 //¸ù¾Ýת×ÓλÖ㬾ö¶¨CCERÊä³öÏàλºÍת×Ó×ÖÆ«ÒÆÁ¿
    {
    //*
          case 0x01:{
                                    TIM1->CCER=0x3810;
                            };break;
          case 0x05:{
                                  TIM1->CCER=0x3018;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108;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180;
                    };break;
          case 0x02:{
                                  TIM1->CCER=0x3081;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801;
                    };break;
          default:break;
          //*/

    }
  }
}

求教正反转,如果正转是定子合成磁势逆时针超前转子磁势120度的话,反转是不是应该定子合成磁势顺时针超前转子磁势120度。 但在这个代码里看不出这个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