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DMA 中断问题

楼主(2013-01-24):
K60+数字摄像头7660  DMA采集
在图像一行的点数比较小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采集,但是一行点数超过180的时候就只能菜一场图像。只有在第一场的时候才能进DMA中断清除

贴出程序如下 请指导 是否DMA需要特殊设置?

void PORTA_IRQHandler()
{
   //---HREF行中断处理
    if( PORTA_ISFR & (1 << 9))         //PTA9触发中断
    {
        PORTA_ISFR  |= (1 << 9);        //写1清中断标志位

        if(2 == rowCnt%ROWSIZE)
        {

          DMA_PORTx2BUFF_Init (DMA_CH4, (void *)&PTD_BYTE0_IN, ImageBuf[rowCnt/ROWSIZE], PTC19, DMA_BYTE1, COL, DMA_rising);//----使能DMA,初始化的时候禁止DMA
          DMA_EN(DMA_CH4);
        }

          rowCnt++;

          if(rowCnt >= MaxRow)       //是否采集完成
          {
             HANGIRQ_DIS;        //关了行中断

            CHANGIRQFLAG_CLR;         ////清场中断标志
            CHANGIRQ_EN;        //开启场中断
               ImageReadyFlag=1;    //表明图像接受完成

              }
    }
}

void PORTB_IRQHandler()//场中断
{

    PORTB_ISFR  |=( 1 << 1);     //PTB0清0
    rowCnt = 0;                 //行数清零

    CHANGIRQ_DIS;//关场中断
   HANGIRQFLAG_CLR;//写1清行中断标志位
    HANGIRQ_EN;
  }

//DMA 中断
void DMA_CH4_Handler(void)
{
    //DMA通道4

    DMA_IRQ_CLEAN(DMA_CH4);
    DMA_IRQ_DIS(DMA_CH4);                               //禁止DMA   等待下一次行中断来临开启DMA

}

网友A(2013-12-30):
您好,关于DMA的配置,您可以查看我们的快速指南,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1&WT_TYPE=Quick Reference Guide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在第7章,有关于DMA的详细介绍。

网友(2014-03-19):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DMA的配置,您可以查看我们的快速指南,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 ...

谢谢资料

网友: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欢迎再交流!!

网友A:
不用客气,以后我们有好的资料都会在坛子里面分享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以后我们有好的资料都会在坛子里面分享出来的。

那篇文章讲的不是很懂,我看了那个的配置步骤,加上RM,但是还是没办法使能DMA,我看了下IAR的官方例程里面没有DMA的例程,请问我应该到哪去找资料呢,官网我找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篇文章讲的不是很懂,我看了那个的配置步骤,加上RM,但是还是没办法使能DMA,我看了下IAR的官方例程里 ...

你可以参考这个DMA例程,学习一下DMA的配置!

网友:
芯片手册上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建议你还是对照芯片手册做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这个DMA例程,学习一下DMA的配置!

谢谢了,我下载看一看,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下载看一看,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好的,有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