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multisim中这个反相比例放大器怎么输出这个不应...

楼主(2013-01-24):
电路图:

改了好几个参数都不行的   这个电路图没有错呀  然后我花了跟随器 能正常的放大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电阻值变大跟变小總会有些差別。

网友(2013-07-01):
LZ想说什么哪,这个没有问题呀...

网友(2013-08-09):
确实是没问题,如果非要有问题那就是楼主你给运放加的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