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一个时钟怎么做4倍频

楼主(2013-01-25):
给定一个时钟clk,现在想四倍频它,不用锁相环,逻辑能不能做?

网友:
预测,修正,。。。但是这也是锁相环的一部分,没有思路!

网友A:
给定频率的话是很简单的,每来次外部脉冲上升沿,内部计数器按它频率的四倍发脉冲,对每次外部时钟上升边沿都重新同步,因为你没说频率变不变所以只能按"给定"推论是固定频率

网友B:
逻辑也能做,用长长的延时环计算抽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定频率的话是很简单的,每来次外部脉冲上升沿,内部计数器按它频率的四倍发脉冲,对每次外部时钟上升边沿都 ...

怎么说呢,我想做音频时钟sck重建mclk,虽然sck是可配置成固定的3.072MHZ,想重建成12.288MHZ的mclk
你这样做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也能做,用长长的延时环计算抽样点。

前辈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能说详细点么?

称不上前辈,不过ALTERA的LCELL是有用的。你可以配置一大串LCELL,然后接一根线出去(否则LCELL是会被综合掉的),然后从中间取K个抽头,以每个抽头分别对CLK采样,取CLK采样跳跃点M为1/2CLK抽头,取M/2地方的抽头为1/4CLK抽头(大致位置),取M/4地方的抽头为1/8CLK,取3M/4地方的抽头为3/8CLK,然后就用1/2CLK,1/4CLK,1/8CLK,3/8CLK通过异或直接就可以产生4倍频。但是这个频率占空比肯定是不确定的,不如用PLL来得方便。

网友:
还是搞个简单的数字锁相环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