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个可以用任意IO解红外遥控的代码

楼主(2013-01-25):
只要用单片机小精灵把delay100us();的函数计算到100us代替入去就可以了。实测没问题。
只是有可能会有干扰造成死循环,自己改下吧。高手莫笑。我想这样可以节省定时器,又可以用于其它地方了。
只能接收这种格式的红外编码,其它的没有做,哈。图上是在机上试的,以下代码是在串口是显示。都差不多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RO=P3^2;//信号接口

xdata unsigned char IRdat[32];//接收缓冲
unsigned long IRD,IRD1,IRDO[4];//数据处理用

void InitUART(void)
{//波特率4800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
void SenNumber(unsigned int a)
{
SendOneByte('0'+a%10000/1000);
SendOneByte('0'+a%1000/100);
SendOneByte('0'+a%100/10);
SendOneByte('0'+a%10);
}
*/

void delay1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3;a>0;a--);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51;b>0;b--)
        for(a=29;a>0;a--);
}

void I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n=0;
while(1)
{
while(IRO);//判断是否有信号
while(~IRO);//9ms低电平
while(IRO);//4.5ms高电平
for(i=0;i<32;i++)
{
  while(~IRO);//等等0.56ms 低电平
  n=0;
  while(IRO){n++;delay100us();}//低电时间计算
  IRdat=n;
}
for(i=0;i<32;i++){if(IRdat>3&&IRdat<8){IRD=IRD<<1;}else{IRD=(IRD<<1)|1;}}//转为二进制
for(i=0;i<32;i++){IRD1=(IRD1>>1)|((IRD<<i)&0x80000000);}//高低位调转
IRDO[0]=IRD1&0xff;//用户码
IRDO[1]=IRD1>>8;//用户码
IRDO[2]=IRD1>>16;//数据码
IRDO[3]=IRD1>>24;//数据反码
for(i=0;i<4;i++){SendOneByte(IRDO);}//显示到串口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IR();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RI = 0;
}

网友A:
不可靠,查询法能比得上中断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查询法能比得上中断法可靠?

我用商家的例子,是用定时器解码的。但是也有跑错码的状况,如果说响应不来的话,可以接上一个中断口,还是可以省个定时器呀,又可以合成个频率计了。这样如何?

网友(2013-05-06):
感觉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