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XCEL如何做下拉菜单?不是录入时用的,是查询时用的

楼主(2013-01-25):
      比如:我已制作好一个通讯录表格,里面有一列的数值是同事的性别男和女,但是男和女士错开的(第一行是男士,第二行市女士,第三行又是男士了),如果我想找出所有女士的信息(比方说三八节发礼品),有没有一种下拉菜单可以点击后,选择“女”,然后所有女同事的信息全部排在表格的上部,男同事的信息排在下面?
    百度EXCEL下拉菜单,出来的全部是在信息录入的时候,做一个下拉菜单,可以选择男或者女,就不需要自己输入这两个字了。

楼主:
我现在想给公司做一个所需材料的表格。
元器件名    型号    进价   用在哪个项目   给该项目报价     厂家       厂家电话    厂家地址
  空开      10A      100            A                     200            施奈德      12345         ABCD
   空开      10A      80             A                     200               正泰       12345         ABCD
  接触器     10A      100           A                     200            施奈德      12345         ABCD
  接触器     10A      80            A                     200               正泰       12345         ABCD

比方说:我要算下今年跟 施奈德 总共采购了多少东西,我只需在厂家那一列里面做个下拉菜单,然后可以选择施奈德,所有施奈德的产品全部排到表格最上边来,这个功能怎么做?  最好能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先将当前位置放在性别上面,然后点自动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当前位置放在性别上面,然后点自动筛选

懂了  谢谢

楼主: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呵呵。 我以为会很复杂,低估EXCEL了
图片顺序反了,从下往上看

网友B:
这个就是筛选,请问楼主,录入时要选择,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筛选,请问楼主,录入时要选择,怎么弄?

整列选中,然后菜单栏数据--------有效性--------设置--------允许选择序列------来源写上你要的,比如男,女   主意分隔都好要半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