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白的模拟电路图。

楼主(2013-01-25):
1 功能说明
   对光的强度进行检测,也是iv转换电路。

2 电路描述:
   运放356是用双电源供电,同相反相 分别接光电池的下正负端。详见上传图

3 测试点:
           A、B、C、
4 本人的分析过程:
   光照射到光电池后产生电流,利用运放同相反相输入端虚短虚断的特点,光电池产生短路电流,电流流向从C到B到A,由此推出VA=VB(应该是非常接近),但是VC = 2VA =2VC;

5 实际测量结果:
   在一定的光照下,VC=3.51V VB= 0.494V VA = 0.564V(对地),这组测量值与我分析的结果相差太大,请问我的分析哪里有误,或者测量手段需要更加注意的地方。

楼主:
坐完其它测试,等回复

网友A:
测量电压的时候,使用专用的静电计或者台表的10G欧内阻档,否则测不准。

网友B:
通常电路不应该是R2=0, VA=VB=0;然后VC=I(R1)*R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的时候,使用专用的静电计或者台表的10G欧内阻档,否则测不准。

我用的是示波器,即使再测不准,这个测量的结果与我分析的结果相差也太大了。想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电路不应该是R2=0, VA=VB=0;然后VC=I(R1)*R1么?

你说的电路我也搭过了

VC=3.49
VB=-0.328V
VA=0.001V 其实就是0
运放我是双电源供电

这个肯定能解释的通
那我给出的电路怎么解释呢

网友:
我觉得Appcat说的有道理,你量VC是运放的输出,表笔影响小,但量因为本身测量的电流就很小,表笔的影响就不能忽视了
不妨这样,测量VB的同时再量VC,看还是否是3伏多,如果有变化,那么就说明问题了

网友A:
楼主忽略了重要的问题,刚才着急出门办事,所以说了一句就下了。
1、光电二极管不是一个被动器件,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可变电阻,在有光照射的时候,它是一个电源。
2、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与光电流都是pA级别或者数十nA,一般需要偏置电流大的运放都玩不转,在这样微弱的电流下,运放的虚短和虚断分析误差已经大的离谱了,所以不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忽略了重要的问题,刚才着急出门办事,所以说了一句就下了。
1、光电二极管不是一个被动器件,不能把它 ...

1,我是把它当做电流源来带入计算的。而且我计算时就是用光生电流去代入计算的。

2,这一点理由我很信服,那做iv转的时,我这个电路是否要做一些修改呢?还有在选择运放时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你刚才的解答。

网友A:
先解决一个测量手段的问题,示波器X1衰减档只有1M欧的输入阻抗,这样的测量结果完全不可信了。我使用的是台式万用表的高阻电压档,输入阻抗达到10G欧,普通阻抗仅有10M欧。我自己的经验,对于这个电路,两个不同的阻抗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运放选择要求偏置电流小的,LF356最大8nA有点大了,直流放大还要注意选择失调电压小的,否则误差太大。整个电路必须要屏蔽,否则干扰会造成完全无法测量。。

网友:
你可以这样定性分析,运放的负反馈实际上是在对抗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差的变化,当有光照时,光电二极管产生电动势使得A点电压升高,B点电压降低,这时运放就要输出更高的正电压,这样才能通过反馈电阻拉高B点电压,来对抗B点电压的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示波器,即使再测不准,这个测量的结果与我分析的结果相差也太大了。想知道问题在哪? ...

示波器输入阻抗1M,R1 R2的阻值比你的示波器输入阻抗还大了,能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一个测量手段的问题,示波器X1衰减档只有1M欧的输入阻抗,这样的测量结果完全不可信了。我使用的是台 ...

非常感谢苹果猫及Arrowzhang对于测量手段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输入阻抗1M,R1 R2的阻值比你的示波器输入阻抗还大了,能准?

呵呵
说的是呀
下面就是如何让电路更合理了
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说的是呀
下面就是如何让电路更合理了

用皮安级输入电流的FET运放,输入端还要加guard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皮安级输入电流的FET运放,输入端还要加guard ring。

我在google guard ring

网友A:
你看一下LMP7721这颗运放,里边详细描述了保护环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LMP7721这颗运放,里边详细描述了保护环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

这就在下了
发贴前这个问题存在我心里挺久了。
好久没有摸模拟的东西了
总觉得不能学好用好模拟电路
不能算一个合格的电工
路看来还是很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LMP7721这颗运放,里边详细描述了保护环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

价格好像也不亲民呀
呵呵

网友:
这颗料拿来做光电当然不亲民了。
本来LMP7721都是拿来做静电计,核辐射计量仪之类非亲民应用的。只是这颗料的指标太牛掰了。
到TI的官网上找找吧,Ib小于100pA的很多了。OPA348,AD8551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常见的AD8065就好使了,便宜量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在下了
发贴前这个问题存在我心里挺久了。
好久没有摸模拟的东西了

这个片子是单电源供电的,输出实际是不能严格到 GND 的,会有 几十个 毫伏的 电压输出。是TI新出来没多久的片子,性能在 同类型的放大器里算最好的了。

至于前面说的测量方式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不过我之前测都是直接用 万用表 来测的,也没出什么问题。

几百个mV,几十个mV ,几个mV ,测出来都是没问题的,用AD读出来的数据也都能对上。

你说的这个电压确实有问题。 不知道上面的电阻上你加了补偿电容没,如果不加会出现振荡!

有没有试过在 没有光照的情况下测一测 A、B两点之间的电压,应该也会有一个压差,看看和前面的那个压差有什么区别没?

我用的 OPA129UB , 输入偏置电压典型值也就 1mV 。

我最近也在弄 PD 的 电路,你可以看看,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09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片子是单电源供电的,输出实际是不能严格到 GND 的,会有 几十个 毫伏的 电压输出。是TI新出来没多 ...

刚看到你的回贴
我的电阻上面是并联一个电容的。
你的贴子也有我要问的问题
我转到你那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