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做插补运算太耗资源了

楼主(2013-01-25):
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用EP2C5已经绰绰有余了,结果只是一个圆弧轨迹规划就把资源用光了,
其中每个硬件乘法器已经都是计算多个乘法运算了,还是不够用,加减速神马的完全没地方放

网友A:
表示EP4CE10跟EP2C5价钱差不多、资源却是它几倍、

网友B:
fpga做乘除法,真的伤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示EP4CE10跟EP2C5价钱差不多、资源却是它几倍、

请问一下,ep4ce10 和ep2c5批量价一般能做到多少

楼主:
嗯, ep4ce10 的LE和乘法器都挺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做乘除法,真的伤不起

除法都是转化成乘法来做的,不然消耗不起

网友:
fpga现在都快变成消费电子产品了,一年出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LZ 做 32位 的定点 开平方 , EP2C5 需要 多少时间。

我是外挂了一片 单片机,进行开方运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ep4ce10 和ep2c5批量价一般能做到多少

EP2C5我不知道,老久的产品的
EP4CE10的话深圳这边看量、大概6-8个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挂了  那款?
我测过  328P-16M   要 51 Ms,328P    优化的汇编 要 20 多 Us。

STM32F103
在圆弧运动前计算下半径,发送给FPGA,
在正常运行轨迹的过程中 MCU并不需要参与,所以对开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E:
那你用FPGA好处何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用FPGA好处何在呢

速度快啊
逐点比较插补,任意点的偏差都在半步以内,这只用单片机或者dsp是处理不过来的。
还有多轴联动,FPGA的并行处理方式很容易实现

网友:
用高端点的FPGA,开方altera和xilinx'都带IP核,单周期流水线开方,只是对资源要求高点,低端FPGA本身就不是为数学运算生产的

网友:
找找带DSP硬核的芯片吧

网友F:
最近也在考虑 EP4CE10  做这个, STM32V103先算好关键数据,再传进FPGA里面的简代算法,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考虑 EP4CE10  做这个, STM32V103先算好关键数据,再传进FPGA里面的简代算法,不知可行否。 ...

可行 ,我已经实现了,可以看下我上传的哪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
在圆弧运动前计算下半径,发送给FPGA,
在正常运行轨迹的过程中 MCU并不需要参与,所以对开方 ...

可是FPGA 里面还是要实现开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行 ,我已经实现了,可以看下我上传的哪个视频

你是用的DDA?就算知道R,也需要FPGA内部做开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行 ,我已经实现了,可以看下我上传的哪个视频

视频看到了,圆插补,你用了多少个LE?  可否做到两组圆插补在EP4CE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的DDA?就算知道R,也需要FPGA内部做开方啊,

逐点比较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看到了,圆插补,你用了多少个LE?  可否做到两组圆插补在EP4CE10?

三轴直线插补,带加减速控制,1000左右LE,
平面圆弧4500多LE,
加入空间圆弧需要5800+的LE,
圆弧加减速由于手头的FPGA资源不够,所以还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逐点比较做的

直线加速 和 7 段 S-CURVE 加速度都加进去,  如果配合STM103VCT6 ,不知道实现MX314这样4轴的工能,需要多少个LE.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轴直线插补,带加减速控制,1000左右LE,
平面圆弧4500多LE,
加入空间圆弧需要5800+的LE,

谢谢啊,心里有点底了,EP4CE10就该可行, 你用了DSP builder 实现的算法吗,还是verilog? 这两天折腾DSP builder, 还没有搞转。如果实在不行,只能用verilo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啊,心里有点底了,EP4CE10就该可行, 你用了DSP builder 实现的算法吗,还是verilog? 这两天折腾DSP ...

纯 veri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 verilog

LZ真是高手啊, 将三轴圆弧也做上去了,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做乘除法,真的伤不起

有专用乘法资源的,不用白不用

网友:
牛xx的人,能做三轴圆弧插补的人,都不简单啊。。。这东西说简单,做起来有难度的

网友(2014-05-06):
楼主,我最近也要搞这个,你能指导我下不?或者代码卖给我一份?腾讯:717046727

网友:
fpga可以单周期实现加减乘除,甚至乘加等运算

网友:
只能说你算法有问题,我EP1C6实现了3D圆弧直线抛物线插补非对称S速度曲线带1K双缓存RAM。

网友:
如果计算量大,为嘛不用DSP?

网友:
這用32或64bits定點運算精度就很高了。用浮點只是運算上比較直觀而已。算法到位,可是設計繞遠路也是枉然。╮(╯▽╰)╭

网友(2014-06-19):
fpga单周期乘除运算是要付出代价的,高速的话就得多级流水线。。而多级流水线存在一个潜伏期,得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