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采样数量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mega128 adc1采样,使用内部ram,部分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dc_str="2.031 \n\n";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int adc[380];
unsigned int adc2[38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text=0;
CLI();
InitIO();
Com_init();
SEI();

adc_init();

while(1)
{
text=get_adc();
if(text>200)
{

for(i=0;i<380;i++)
{
  adc[i]=get_adc();  //读取转换结果
}
for(j=0;j<380;j++)
{
adc2[j]=get_adc();
}
for(i=0;i<380;i++)
{
  adc[i]=adc[i]*0.45/1.024*10;
  adc_str[0]=(unsigned int)adc[i]/1000+0x30;
  adc_str[2]=((unsigned int)adc[i]%1000)/100+0x30;
  adc_str[3]=((unsigned int)adc[i]%100)/10+0x30;
  adc_str[4]=(unsigned int)adc[i]%10+0x30;
  Com_putstring (adc_str,7,&RTbuf_UART0);
  }
   for(j=0;j<380;j++)
{
   adc2[j]=adc2[j]*0.45/1.024*10;
  adc_str[0]=(unsigned int)adc2[j]/1000+0x30;
  adc_str[2]=((unsigned int)adc2[j]%1000)/100+0x30;
  adc_str[3]=((unsigned int)adc2[j]%100)/10+0x30;
  adc_str[4]=(unsigned int)adc2[j]%10+0x30;
  Com_putstring (adc_str,7,&RTbuf_UART0);
  }
  text=0;
  }

}
}
测试结果如图
请问,为什么采样的数目与我设置的差距这么打呢?

网友A: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char 改为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char 改为int

多谢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