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往amega32a里写flash,会不会影响到熔丝位

楼主(2013-01-25):
我用isp方式往一块amega32a里写了一段flash文件,结果第二次再也写不进去了,老提示找不到或编程器为成功什么的,像熔丝位被锁定了,单单写flash会影响熔丝位的设定吗?

网友:
不会,估计是编程线的问题。或者顺便没注意把熔丝位也一起写了。

楼主:
有人说是因为“AVR的ISP与JTAG不同.是开环的.写FLASH过程中无反馈”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还有amage32的极限频率是多少,用50m的有源晶振解锁太高了吧,用12m的可以吗?

网友:
12M的可以的额

楼主:
ok谢谢,其实我估计那片子可能是打坏了呵呵,片子发热,但是脚都没什么信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