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1718电源改数控电源

楼主(2013-01-25):
看了春风电源的帖子中毒很深。自知水平有限就那现成模拟电源改装吧。
DH1718是双路模拟电源,单路0~32V  0~2A

楼主:
电路图已经画好

在原来电路基础上增加ADC检查电压电流和DAC给定参考电压。用了3片stm32f100C。该芯片包含12bitADC和两个12bitDAC真实惠呀。每通道一片通过SPI经光耦隔离连到主控。主控通过液晶显示,旋转编码器输入。已经投板,程序还没完成。

网友A:
关注,也准备改个以前的电源。

网友B:
安捷伦U8002A直流电源空白PCB板  尺寸150*120    3片   每片15元
该板是根据论坛上的大师rainbow 老陈公布的电路,在论坛打样,我可以提高原理图,PCB文件 (PADS2007格式)
以下是用该板做的电源,工作正常,电压输出稳定性非常好,纹波接近老陈的实验品差不多10Mv
重点说明:由于本人经验不足,走线一般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48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也准备改个以前的电源。

板子基本焊完了,努力coding

网友C:
楼主大华电源多少大洋入的?我今儿还在淘宝搜这电源来着...想入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捷伦U8002A直流电源空白PCB板 尺寸150*120 3片 每片15元 该板是根据论坛上的大师rainbow 老陈公布 ...

PCB好便宜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华电源多少大洋入的?我今儿还在淘宝搜这电源来着...想入一台

实验室的,不知道多少钱。

楼主:
遇到问题了,那位大侠用过TLP521帮忙看看。

电路中用TLP521来隔离SPI通信。SPI_SCK 为 2kHz。用逻辑分析仪发现接受端SPI_SCK 信号有串扰造成通信不正常。

不要TLP521,直接相连通信是正常的。

网友D:
线太长了,阻抗太高,感应到了电压了吧

网友E:
我也有一台1718-4,我的是3A的,有一个通道坏了,电压稳不了!感觉这电源还是太老了,太笨重,指针表头没有数字细,这个大华是仿日本的,与美国HP的一个型号也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太长了,阻抗太高,感应到了电压了吧

对是逻辑分析仪的线太长造成的。
在通信协议中也加入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1718-4,我的是3A的,有一个通道坏了,电压稳不了!感觉这电源还是太老了,太笨重,指针表头没有 ...

这个电源是比较老,改着玩吧。
改成数控电源的一个目的就是替换指针表让显示更精准些,电压电流同时显示用起来更方便。
先把数字控制这端改好,等有能力和时间再去试着改模拟调整管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