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512G的固态硬盘.但本子没光驱,怎么安装系统才最好?

楼主(2013-01-25):
买了个512G的固态硬盘.但本子没光驱,怎么安装系统才最好?

想过用移动硬盘让本子进PE,但是发现如果不是关AHCI根本找不到SATA接口上的硬盘.只能关AHCI,而关了AHCI装过系统再开的话又会不正常.

还有就是4K对齐问题....

求大神提供思路....

网友A:
搜索"u盘 量产”

网友:
用U盘做一个支持AHCI的启动盘。

网友:
移动硬盘分一个单独的区,格式化为ntfs格式,在电脑磁盘管理里面把这个分区设置为活动分区,然后直接把windows 7 或 8 的光盘文件里面的文件拷贝到这个分区。。重启,进bios设置从usb-hdd启动,搞定。。一个系统装下来大概10分钟多些吧。。哈哈

网友:
用大白菜的U盘启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u盘 量产”

感谢,我试试把手上的4G优盘枚举成CD-ROM的方式...估计可以.

网友:
1. 用USB光驱,找张带了 SATA 驱动的安装盘,或者自己做一张

2. 用U盘启动,找到含有 SATA 驱动的系统安装程序......

网友:
ca,LZ就不会用WIN7的PE?我现在已经抛弃了U盘光驱软驱………………,直接网线一插,TFTPD一开,直接连网装系统。

网友:
Win7/8原版ISO刻录到U盘 BIOS中设置为U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钱人。512G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吧!

网友B:
512G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G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吧!

我更多考虑的是这个东西可以为我省多少时间.
最起码心情上可以好些.
一个程序编译一次就要几分钟,CPU又没法换,只能用硬盘向高速拖了.
打开大软件要等半天.我需要的软件,编译次数又多,一天搞不好有1/5时间被这些事情所占.
用这个可以解决一大部分.

网友:
win7/win8 可以用“Windows 7 USB DVD Download Tool”制作U盘安装
4K的话,据说在win7下全新分区就自动对齐了.

网友:
现在320G硬盘的容量没多少了,我也想换512G的固态硬盘....不过重新系统还有一堆麻烦的事,软件,控件..............

网友:
楼主是来炫福的!!~~~
楼主把硬盘换个有光驱其它电脑上
装好系统重启的时候关机
再换回自己电脑启动就好啦

网友:
nt6 hdd install
神器

网友:
nt6 hdd install
是牛b,不知道怎么回事朋友的联想超级本,在老分区上,重装无论如何都不行。
已经干过一次全部考出然后再分区,格式化再装,搞了2天,第二次又想换回x64系统,就靠nt6 hdd install 搞定

网友:
有支持AHCI的PE啊,我用老毛桃的,支持.你去老毛桃的网站看看...
如果你不是选择AHCI来装系统的话,可以修改注册表,然后进入BIOS,选择AHCI,具体的方法你google一下吧~
by the way,我也是用nt6 hdd install安装win7x64系统的.